[电源] 西普尔sp218-60拆解

楼主(2019-11-27):
大神看看这个和上一个比哪个好点最后是sp1602

网友:
单片机的 不错啊

网友:
手里也有个西普尔,不过保存不好,里面都是污渍

网友A(2020-04-28):
同款,进雨水烧了,场管,桥堆,检流电阻,SP1602烧了,找不到SP1602资料和代换芯片,淘宝上也买不到SP1602,有知道代换型号的吗?

网友:
没有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进雨水烧了,场管,桥堆,检流电阻,SP1602烧了,找不到SP1602资料和代换芯片,淘宝上也买不到SP1602 ...

这个芯片没有卖的(1602是源代码日期不是型号),有型号你也没源代码,想修只能去修车那找一块好的替换,

网友:
我有一箱裸板有20多张没电容全新的

网友:
正好碰上一块这样的板子坏了,能看看参数,谢谢楼主。

网友(2020-11-21):
R1的电阻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款,进雨水烧了,场管,桥堆,检流电阻,SP1602烧了,找不到SP1602资料和代换芯片,淘宝上也买不到SP1602 ...

你的那个R1的阻值多大? 我这个只烧了个R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没有卖的(1602是源代码日期不是型号),有型号你也没源代码,想修只能去修车那找一块好的替换, ...

淘宝上一堆呢,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R1的阻值多大? 我这个只烧了个R1

0.22R取样电阻。0.22欧很小

网友(2021-06-22):
做工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
嘉陵电动车的标配

网友(2022-06-23):
同款啊。有个电阻少了看不到阻值,在这里看到了楼主的高清大图,谢谢分享

网友:
修了个同款,SP1602十LM358简配版。换了Mos,SP1602,三个贴片用色环,降压2个。顺手加了个输入保险管座。电解耐压低,该50的用35,100用63,手头没,待换

网友(2023-09-25):
这些牌子的做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