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没事把熊猫磁带机拆开看下

楼主(2019-11-27):
熊猫磁带机,带复读、收音机和USB接口,本来买来给小孩子听英语的。
这个机器有个毛病,听磁带时两个喇叭响,听收音机只有一个喇叭,有时候是左边响,有时候是右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感觉不像老东西·里面的零件感觉很现代化

网友:
检查一下相关接线有无虚焊或松动,不行就拆开音量电位器和功能选择开关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A(2020-05-15):
同问:我的这个机器也是听收音机只有一个喇叭响,录音机不知道,是这个机器就是单声道吗?

网友:
选择开关,或者是收音机输出信号到选择开关的线路有虚焊或其他问题。

网友:
有USB接口,应该比较新吧

网友:
听磁带正常,听收音机声道不正常,一般是功能旋钮或者拨动开关接触不良的原因,你可以用缝纫机油清洁润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这个机器也是听收音机只有一个喇叭响,录音机不知道,是这个机器就是单声道吗? ...

听磁带正常,听收音机声道不正常,一般是功能旋钮或者拨动开关接触不良的原因,你可以用缝纫机油清洁润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外放耳机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查一下收音音频输出部分

网友(2024-01-01):
看起来做工很渣

网友:
磁带哪里买呀 U盘和磁带两个跨时代的东东

网友(2024-11-16):
做工太简单了

网友(2025-01-21):
会不会是外放耳机插座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