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mos怎么做点焊机?

楼主(2019-11-27):
做产品淘汰下来的板子,都是全新的Pmos管TPC8127,很多,一块板子上就有18片。
性能是Vgs=-10V时内阻5毫欧,电流连续-13A,瞬间-52A。
请问能不能做点焊机?
计划是电容或航模大C数电池供电,自己组电池组用(产品还淘汰下来一些准动力18650)。

另外点焊机基本原理我知道,但有没有具体点的介绍帖子?比如导通时间应该是多少?我看到有人是点一下只导通一次,有人是点一下导通若干次(有的每时间还不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A:
P型管子内阻大,不适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型管子内阻大,不适合使用

楼主有好多管子,多并联几个就行了。。。。。

网友B:
人家用8409管,你对比一下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用8409管,你对比一下参数,就知道了

一是能不额外花钱就不花钱啊!
二是手头上有东西,总想着用起来。尤其都是新的,我不用他们就直接扔了。
三嘛,对于DIY来说依样画葫芦就缺点意思了。

网友:
你不如把它卖了 然后买几颗NMOS 或者主板上去拆一堆

网友:
1、导通特性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2、MOS开关管损失

不管是NMOS还是PMOS,导通后都有导通电阻存在,这样电流就会在这个电阻上消耗能量,这部分消耗的能量叫做导通损耗。选择导通电阻小的MOS管会减小导通损耗。现在的小功率MOS管导通电阻一般在几十毫欧左右,几毫欧的也有。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高,损失也越大。 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缩短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

3、MOS管驱动

跟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一般认为使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还需要速度。 在MOS管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在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而MOS管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对电容的充放电。对电容的充电需要一个电流,因为对电容充电瞬间可以把电容看成短路,所以瞬间电流会比较大。选择/设计MOS管驱动时第一要注意的是可提供瞬间短路电流的大小。

网友(2020-03-02):
多并联几个就行了,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