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淘到的智能家庭网关(企业智控大师Maoha-S1)

楼主(2019-11-27):
网上收的小玩意到了来个开箱加拆机,一共买了6台包邮。

这玩意叫智能家庭网关,主机实现的功能有门窗传感器、远程视频,远程控制电控门另外在搭配自家的一些wifi音响 智能插座 自动窗帘来实现不同智能化场景控制。
可惜在阿里,京东 小米等智能家居产品的挤压下,小企业在没有形成生态光靠几款智能产品很难生存,估计该款产品厂家已经倒闭,网站还可以打开,但是下载配到的APP已经注册不了。估计云服务器已经关闭。所以拿来直接用的想法破灭了,要不然也不至于卖的这么便宜。

配件 主机一台,门窗开关检测传感器一套,5V-1A充电器和数据线

下面开始拆机

底部脚垫下4颗螺丝拆下即可开盖。

主板正面

说一下主要的芯片 配置和已经引出的接口,其实这就是一个路由器的主板+无线控制正面中间为主控芯片MT7620N旁边8脚是FLASH 16M  J13和J7那个是TTL引出脚还需要测试 估计一个是TTL一个是SPI什么的吧。因为USB已经被摄像头占用。上方是CC1101无线模块+430g2553单片机 实现315/433/868频率的无线收发。旁边的4个孔估计是430g2553单片机的编程接口

主板反面

主板反面是一颗64M的DDR2内存 傍边的8脚为DS1302实时时钟芯片三根弹簧天线应该是对应发射三种频率的无线信号。

摄像头

摄像头为AU3841+NT99141 支持720拍摄

拆解就到这里,后续只要是想在厂家倒闭APP不能使用的情况下 通过刷机 实现他原有的功能(无线监控+314/433无线控制)敬请期待,也希望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
我还没编辑完啊。只点了保存草稿 怎么继续编辑啊

网友A:
主芯片有高清大图就能知道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有高清大图就能知道怎么样了

你要看高清大图?

楼主:
通过查看 j13是接的芯片42 MDI_RN_P1 I 10/100 PHY Port #1 RXN
                                118 MDI_RP_P1 I 10/100 PHY Port #1 RXP
                                41 MDI_TN_P1 O 10/100 PHY Port #1 TXN
                                40 MDI_TP_P1 O 10/100 PHY Port #1 TXP
J7 是430g2553单片机的3 4脚串口与MT7620 的37 113脚UART2连接
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引出TTL接口 下载程序只能用编程器烧录FLASH 另外J13引出的是1号网口 但是后面没有网络变压器 只是每根线上并了一个电容到地,这样可以取代网络变压器??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有高清大图就能知道怎么样了

7620路由器芯片,不用图都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B:
这刷固件可以搞,如果摄像头是USB协议的,那就刷一些支持USB的路由器固件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刷固件可以搞,如果摄像头是USB协议的,那就刷一些支持USB的路由器固件可以玩 ...

是USB协议的 而且盒子本身是openwrt系统 安装有mjpg-strea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有高清大图就能知道怎么样了

MT7620+16M+64M

网友:
一旦云服务倒闭,那就只能像斐讯那样,刷个通用固件,当做普通件来使用,无法使用的估计就是手机控制显示等功能了。

网友:
手里也有一块,还没来得及折腾,期待大神出教程

网友:
看前几天论坛有卖?好像15一套

网友:
我也买了,发现可以用这个品牌智能插座的app将这个分配个内网ip连上网。开始也有楼主的想法(因为看网页说明可以无外网使用),看看能否可以局域网来直接用,但是发现app要先注册后才能往下走,也登了一下openwrt。是不是有下面两个思路来折腾:
1)反编译apk跳过互联网云认证环节来本地使用
2)丰富openwrt,比如加WEB界面和自定义选项菜单,机器的现有功能应该都可以用命令行的方式实现吧?

网友(2020-02-14):
可以刷固件

网友:
在哪买的,给个连接

网友(2022-12-12):
有没有alock的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