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开关拆解,更换弹簧。

楼主(2019-11-27):
大有5262开关按钮失去弹性,拆开看看,弹簧断了,正好有差不多的,更换后故障排除。

拆下开关

拔下按键帽

撬开正反转开关上盖。

拆下按键开关,用一字螺丝刀按压弹片拆下接线。

撬开开关上盖。

取出按键压杆。

弹簧断成这样了。
来张全家富。

更换弹簧,原样装回。故障修复。

网友:
这么新还断了

楼主:
大有细节上还是和国外大牌子有差距,开关太硬,主轴太细,自锁不好。调速行程太短。按钮空行程太长。润滑油也不好。不过优点也很明显,5262力矩调节非常好,经常用它上螺丝非常的舒服,力矩调节线性很不错。轻载使用很理想。

楼主:
第七张图是安装时候拍的,已经更换弹簧和把开关简单清过灰了,拆掉的时候一下全都散架了,安装的时候补拍的。旧弹簧在按钮管里在第八张图片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有细节上还是和国外大牌子有差距,开关太硬,主轴太细,自锁不好。调速行程太短。按钮空行程太长。润滑油 ...

你对大有5262的总结太对了,我也是深有体会。

网友(2020-05-27):
换个稍软的弹簧,手感提高一个档次

网友:
居然变4段,这绝对是质量问题,材质不好金属疲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有细节上还是和国外大牌子有差距,开关太硬,主轴太细,自锁不好。调速行程太短。按钮空行程太长。润滑油 ...

问一下,日立14.4伏电批没有调速了,只有最高速~~不知是不是开关问题,拆开看了,没有瞧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日立14.4伏电批没有调速了,只有最高速~~不知是不是开关问题,拆开看了,没有瞧出问题! ...

估计就是开关的问题,我的里奇电钻也是,只有最高速,没有调速,这个看不怎么看得出来,

网友(2024-11-19):
我的5262开关很卡,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