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斑驴运动相机后续,换电池

楼主(2019-11-27):
上次买的斑驴运动相机电池坏了,无法开机,找了个山狗的电池试一下

先把相机拆了,电池拔出来

新旧电池对比,好像小了一点,

放进去机器里,恩,空了一点,胶布垫一下吧

后来发现,其实不拆壳也有足够的空间放进来,多此一举,以后闲着没事做,可以考虑吧他改成可换电池的

换好,接线,蹬蹬瞪等
终于可以正常开机了额,这次可以去海边拍妹子了

接下来是外接电池的更换

新买的电芯和原装的有少少差异,不过胜在便宜,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换保护板

装进去外壳,非常好,刚好充分利用了整个空间。

好了,这次班驴相机的折腾就到这里了,两个都拿去充电,等着明年夏天去海边浪。

网友:
我的买来还有一定电,准备用作行车记录仪,电池换不换都无所谓

网友:
你这个是第一批的。第二批的主板什么的都不一样。我购的是第二批的,说真的,还真不错,当时测试了一下,没想到清晰度这么高。

网友:
下一步应该把镜头也换了,最好非鱼眼超广角,缺点没找到全玻璃透镜,只找到玻璃树脂组合透镜。

网友A:
电池的链接有没给一个,我拆个电话手表的电池,8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链接有没给一个,我拆个电话手表的电池,800ma的

淘宝搜“”山狗“”电池就可以了 通用的,一般10元以内

网友:
优秀文章,M负数

网友:
请问楼主,还有没有斑驴的车可上?

网友B:
换电池后,内置的约可以录像多长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后,内置的约可以录像多长时间 ?

换电池,也要看容量,按原电池上的型号淘宝找就可以了。1040MA的。如果不用屏,不用无线,约2小时。

网友(2020-08-27):
兄弟,你这斑驴还在用吗?不用灯话配件处理给我,主要是防水壳完好!

网友(2021-05-24):
我当时参加众筹买了个,放坏了

网友(2024-01-15):
感谢 文章给的帮助 找好久没找到合适的电池

网友(2024-06-04):
这个相机的app还有么?可否发我下谢谢 96403569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