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12/117/179,哪个比较好,各有什么特长

楼主(2019-11-27):
那个比较好,各有什么特长

楼主:
没有117,想买个117玩玩

网友:
我用115C,其实11X系列都差不多,115可以单手操作,觉得更实用一些。

网友:
手里只有个117

网友A:
当然选179了。111/112就是电工表

网友B:
还没退烧吗?400拿去。189也有,7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179了。111/112就是电工表

这个说法对,117也是电工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对,117也是电工表!

电工表1X系列就可以了,1XX太奢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179了。111/112就是电工表

貌似179和117的功能差不多啊,手里有一个17B和117C.117c手持手感很好。

网友:
117C有自动电压识别档,而且还是低内阻输入,有些虚电的场合使用是非常方便的,还有一个就是非接触电场感应档,也不错,可以识别火线,打孔的时候也可以识别埋在墙里的电线
179C就平淡些了,普普通通的功能,精度也比117C高一些,测量速度也快一点,而已还是终身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退烧吗?400拿去。189也有,700

你的表多少年了,真是惨不忍睹啊

网友(2021-01-11):
电阻档111比117c 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退烧吗?400拿去。189也有,700

189看看什么样?

网友D(2022-01-26):
我更建议UT195DS,对这个表还是给分很高的,三防,极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更建议UT195DS,对这个表还是给分很高的,三防,极快。

我更建议UT195DS

新表预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更建议UT195DS

新表预算多少?

UT195DS官网2千左右,其它非官方的1千5左右,闲鱼8百左右。

网友(2022-04-16):
117最好,够小巧、够美观、功能全、速度快、安全性高、耐用性强,最佳便携万用表。

网友:
贵的好!厂家不傻,高价低质!

网友:
最好一样有一块,玩着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