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E550C键盘按键错乱处理

楼主(2019-11-27):
同事的ThinkPad E550C,出现键盘错乱。点v,他出现vb;点n他出来mn;空格键变成回车键。
还以为是误开了Fn键造成的问题

发现不是

是键盘的问题

拆去电池

键盘的固定螺丝有三粒,一粒能直接拧下

2粒需要拆开内存,硬盘的盖板才能取下

主板电池旁有1粒

键盘向上轻轻推,就能打开了

下面有键盘的2根排线

拆下,用橡皮擦拭故障解决。幸好没直接下手买新键盘,省钱了。

网友A:
擦了哪个地方解决的?排线吗?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擦了排线就搞定了,不错不错,省钱了

网友:
排线处老化,或脏了干扰?

网友:
看来是排线锈蚀了

网友B:
只处理下排线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SATA口接触不良,不能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了哪个地方解决的?排线吗?

擦了键盘的排线

网友:
没想到排线还会引发这样的故障,好奇怪。我的理解以为是键盘进水导致按键里面短路,没想到。以后又多了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处理下排线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