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胜TS-KC006二十年不变的型号善变的内部电路

楼主(2019-11-27):
最近买了12节右边的电池,放在006里充电,充好后基本不没啥温度(另一贴子证明是充满的)
可当年买右边全新电池放006里充好后全部烫手。
现在网上一查,006基本都是充电时电池烫手,TS-KC006快易充,上市快20年了,今天还是这型号在卖,型号不变内部电路有多种版本,
说明书说是智能充,
实际?

右边新电池买来时内阻也不大与左边的也差不多,而现在右边内阻大了很多。
实际充电时右边的充电电流也小于左边的
充电时电池发热温度高是:内阻、电流、材料等等?

下面是为了看看我手上的006是啥个判停方式,
本人外行,只能用业余土法供同行参考,有三洋、松下、索尼等等也介绍一下情况,让我看看,学习一下。
谢谢!

现在不建议买TS-KC006, 就是老鸟也不知道它里面是啥电路的?

内部图片是借用的

听说ZY811是所为的专用充电芯片

为了测试上面的电池是用纸片隔离开的
空载时用表测出的ACV和DCV

开始充电时电池电压与加载电压的压差大

随着被充电池的电量上升,电池电压与加载电压的压差会变小

通过观察220V回路的电流变化,
充一节和4节通过每节的电流都是一样的,是轮流加载到每节上,用表看是这样的情况,
(220V回路最大电流不变,只是维持的时间变长,一节是7---60mA,二节是35--60)
或许用示波器能看出加载到电池的电流时间有差异。

下面是网上同一型号不同电路的图片

网友:
这种充电器基本上就是傻充,用比较器比较电池电压跟设定电压,到了就停充。

充电器还得买日本牌子,一些低端一点的型号也不贵,但是不弄虚作假。

网友A:
很棒的帖子,值得学习!
不过说实话这种所谓的智能充,很容易充坏电池,前期使用的三洋、超霸之类带开关电源的充电器,都容易高温,主要开关电源发热,建议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B:
品胜我认为就是个山寨的牌子,质量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胜我认为就是个山寨的牌子,质量也不怎么样~

我看也是
型号这么长年份都不改,( 难道TS-KC006是经典?) 里面电路改得厉害, 现在还卖.

当年与买来的新电池一起用,电池特热。有点怕

没明白这次刚买的12节培量都不热,所以找原因
培量黑色的正常,8节兰色的全部是充满后跳快闪灯(报警), 拿下再放入充几秒后再跳快闪灯(好像充电器不是很傻)

网友:
倍量杂牌的战斗机

网友:
就圆灯和方灯两个版本,现在没人用镍氢的相机了。。。品胜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帖子,值得学习!
不过说实话这种所谓的智能充,很容易充坏电池,前期使用的三洋、超霸之类带开关电源 ...

电池。。。真的是消耗品,说1000次其实一般人在全寿命期间能用上300次就很不错了(影棚闪光灯除外),不过我倒是很久没有充坏过电池,用的三洋几个充电器都是带热管理的,还有用那个15分钟充满的暴力充电器,充了五六十次(单颗)也没见坏啊

网友C:
经常去隔壁逛逛这样的充电器不要说买,白送都嫌占地方,国产力狮做工都比这个好

网友:
喜欢你的表  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去隔壁逛逛这样的充电器不要说买,白送都嫌占地方,国产力狮做工都比这个好 ...

我是06年实体店买的,那是我还不知道网购,
选择范围很小

网友D:
记得在广州那会,夏天,用品胜的充电器,充品胜的7号电池,然后电池全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在广州那会,夏天,用品胜的充电器,充品胜的7号电池,然后电池全漏液了。 ...

我的006和那些新电池是同时买来的,全部在充电时,电池很烫手,现在这些电池还是烫手。我很担心漏夜,但是没有。这次刚买12节培量,又买8节,都没有烫手只有微微有点温度,充电时电流还比老的电池大。
我感觉奇怪,所以才发贴

我有4节得胜收音机附带的新电池充电时也是很烫手,但在使用二年内没有漏夜,后来不用了,再看到时已漏夜烂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006和那些新电池是同时买来的,全部在充电时,电池很烫手,现在这些电池还是烫手。我很担心漏夜,但 ...

记得我后来把充电电流改小了,没那么烫了。
再后来坏掉了懒得修,就买了个一百多块多功能的。
现在孩子大了,没电动玩具了,电池需求量就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我后来把充电电流改小了,没那么烫了。
再后来坏掉了懒得修,就买了个一百多块多功能的。
现在孩子大 ...

电流减小是最稳妥的办法,一般也不需要那么快。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充电器,怎么拆开???

网友E(2020-04-30):
我今天早上在地摊花2元钱买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是500maX4节的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早上在地摊花2元钱买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是500maX4节的版本的。

我当年可花了50元

500MA很好,不会发热厉害。 (我现在改到最大950mAy 也不再发烫了)

网友(2020-07-17):
品胜除了充电宝,电池好点外,充电器就是个附属物了,一般般没什么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