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拆亲沐满天星12W 圆盘吸顶灯,并做亮度和功率测试!

楼主(2019-11-27):
『 元作 』拆亲沐满天星12W 圆盘吸顶灯,并做亮度和功率测试!

购买的裸板 。

这孔里是磁铁

顺孔里捅下来

露出灯板

控制板下有绝缘垫

看看控制电源 。整流桥、恒流芯片

肖特基

输出电容用贴片了?

初级滤波电容

看电源板背面,貌似非隔离

找出接线,准备测试 。

用电表测试准确度比较高。

功率在8W左右 。

功率因数达到0.987 ,好高。

换个小功率计对比下 ,8.3W

扣上匀光罩 ,亮度还可以。

本款灯板 ,采用了恒流电源 ,铝基板 ,外加匀光罩。
做工还可以 ,功率略有虚标。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黄尚,这功率计好大好大啊。。。。。。

网友:
功率计好评,虽然体积大,但精度高。

网友:
黄尚这功率可以送~

网友:
这是光棍节薅羊毛薅的?

网友:
山寨驱动加劣质LED,这种灯最大的问题就是光谱不连续,看着很亮,但是非常伤眼

网友:
有时间也改一块电表玩玩

网友:
便宜货用隔离的驱动少

网友:
掳起来哈哈,好像家里没地方装了,算了

网友:
这个功率计应该比我买的十九块的灵敏,我的那个只接了个冰箱,几天就四千多度电了,后来断电并重新清零后,半个月才一度多电

网友:
已经算是良心好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