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新到手的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拆解,求问SHTV3是哪款芯片

楼主(2019-11-27):
最新众筹拿到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49三台的确算是很便宜了,想想一个SHT30的模块也要10+,心里就感觉应该不会使用SHT30了。但是页面上说是使用的sensirion的传感器,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就众筹了一份瞧瞧。

【产品参数】

参数中规中矩,没什么特别大的亮点。制造商为秒秒测,之前也生产过几款温湿度计,但是好像只上架了小米有品的平台。主参数是后贴的,撕开了看了一下,只改了一个净重。

【外观】

屏幕不算大,但是也能看得见吧。比之前的那款小很多,鉴于价格,没啥好说的。背面三个点是传感器的位置。三个放一起看了一会儿,温度会有0.3左右的偏差,湿度有2%左右的偏差。

【拆拆拆】
拆开之后是这样的,结构并不算复杂

上端U1是温湿度的传感器,由于实在是太小了,拍不清楚。肉眼加放大镜也很艰难,看了下上面的文字,上面一排是“SHTV3”,下面一排是“9AAKJ”。去sensirion官网查了一下,并没有搜到这个型号,但是看管脚的布局,感觉有点像是SHTC1,不知道哪位大佬知道具体情况。

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目测上面是显示驱动,下面一个是蓝牙主控。

网友:
低功耗设计,很不错的,另一位坛友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75

网友:
我的也刚到, 拆了型号也是瞅半天, 也没查到数据, 百度到此贴,  和SHT30比好像是温度范围小了,  设计比一代简单, 3V电池不再需要升压电路, 屏幕也换成更省电的低刷新率屏
小米把行业做的毫无第三者插足的希望

网友(2020-06-29):
这个规格,是米家特供的?

网友:
69¥三只,现在的价格,

网友:
买了4只,放家里联动

网友(2021-07-18):
SHTC1 瑞士的

网友(2025-01-06):
SHTC3也能使用

网友:
精度不如sht30,算是阉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