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台山水音响

楼主(2019-11-27):
有台山水音响,液晶显示不行了,拆来看看,哪位大神能帮助一下小白从哪里开始排查,找到故障原因。

前面液晶背光不显示,可惜了,按钮都是正常的,可以给IPHONE和IPAD充电

底部铭牌

拧开底部螺丝就可以打开下盖,两个倒相孔,两个小喇叭

此机有两个充电口可以同时给IPONE,IPAD充电

线路板做工中规中拒,整机设计布局也比较合理,比较容易拆开

前液晶板不显示

楼主:
通电可见见光是亮的,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这是液晶电路背面
小白不懂电路,垦请方法排查故障。

网友:
换主控换主控

网友A:
这山水是有点山水的!

网友:
查主控供电,再不行就换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山水是有点山水的!

山水本来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