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测三片三星BGA316闪存

楼主(2019-11-27):
测试三种闪存,同时测两种转换帖,顺利通过

转换帖+闪存厚度增加,测试架盖子差点盖不上。

K9HFGY8U5A    EC,DE,A4,7A,68,C4   1号转换帖

K9HFGY8S5C    EC,DE,A4,32,68,C5   1号转换帖

K9HFGY8S5A    EC,AE,A4,7A,68,C4   2号转换帖

都是4CE闪存,后缀CCK0比CCE0写入速度快三分之一。这个情况也出现在K9HDGD8U5M上面, HCE0和HCX0速度不同。

网友:
羡慕有架子滴。

网友A:
不错不错,这种方式比单买316测试架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种方式比单买316测试架便宜多了。

那玩意儿贵的要命,还要专用16CE板子。反正要用转换帖,提前贴闪存到转换帖上,用903/2246/2258测试架清干净测好了再用。8CE以内的闪存就这么搞,9~16CE的就不管了。专用工具让专业卖家搞去,普通玩家就简单玩玩。

网友B:
性能还可以,三星的颗粒

我拆过不少三星的颗粒来贴,但是很少贴IS903,主要是耗电太大了,有些板子根本撑不住(BGA316、BGA88单颗粒基本没问题,BGA 88双贴发热巨大)

SAMSUNG固态硬盘拆机的K9PHGY8U7A-CCK0和你的颗粒ID是一样的(EC,DE,A4,7A,68,C4),单颗粒64GB,8CE,BGA316。IS903单颗粒写入都180-190M了,SM3268的写入就差一些了。我都是直接原生316板子贴的,因为用了转接贴就变厚了,大树之家是有3268和IS903的原生316单贴板子的

你现在说的这个,和JBL自封的HFGD8U5A差不多,JBL的自封是88pin的,4CE

一般建议三星还是贴SSD主控的U盘板子吧,供电给足了,只要做好散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还可以,三星的颗粒

我拆过不少三星的颗粒来贴,但是很少贴IS903,主要是耗电太大了,有些板子根本撑 ...

坏块少的肯定上SSD,超量的只能上优盘。316转152之后用903过一遍,接着用2246en跑RDT,坏块不增加的闪存贴SSD。有增加的贴优盘。

网友(2020-05-10):
我很好奇大神 你咋不用2246的测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