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驱蚊器(智能版)WX08ZM拆解

楼主(2019-11-27):
19年米家新品,用了一夏后拆开看看

顶面

底面

正侧面

对侧面

从顶盖拆起

原装电池没拆开用,用了其它品牌效期近的

碱性纽扣电池LR44

拆机芯

电机直流电阻

取下小盖板,控制板背面有几个LED指示灯

测了最下的白光和次下的蓝光LED,橙光LED忘了测

去除电池极片和电路板的焊接

电路板正面,显眼的是2个芯片和1个12M的晶振

蓝牙芯片

C602应该是个控制芯片,未度到资料,等待大神路过分享吧!

此驱蚊器开机后,电机是连续工作模式,相比日产的WAPE驱蚊器(电机开开停停,1付电池管2年),耗电有点狠,一夏要2付电池,直接上单锂电不知芯片耐压是否受得了,请大神指教,谢谢!最后也谢谢路过的!

----------------

拆解第一代米家驱蚊器(DWX02ZM):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19

网友A:
竟然没看明白纽扣电池干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看明白纽扣电池干啥的

用来表示驱蚊片的药效。放电曲线和药效对应吧。

网友:
先说说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看明白纽扣电池干啥的

电池没电了就让你换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来表示驱蚊片的药效。放电曲线和药效对应吧。

我也不太清楚,等楼主揭秘吧~
经常收不到回复通知,不知道你们是否也这样,

网友:
感觉单锂电串2个4007降压用应该可以

网友:
连电脑风扇的276单霍尔芯片无刷都舍不得用,好像是复读机上的有刷电机。纽扣电池应该类似有些复读机,换主电池的时候,纽扣小电池应急供电避免断电。

网友C:
又被限载了。。。。。现在小家电都智能化了,以后找媳妇,也要找一个智能型的。。。。。。。。

网友D:
现在还有蚊子?
我们这现在连苍蝇都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蚊子?
我们这现在连苍蝇都看不见了。。。

都冻成虫干了吧哈哈哈

网友:
竟然是有刷电机,差评。纽扣电池要是悄悄换成干电池是不是可以欺骗主机

网友:
结构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蚊子?
我们这现在连苍蝇都看不见了。。。

江浙交界地区还能见到个别蚊子,但已不咬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被限载了。。。。。现在小家电都智能化了,以后找媳妇,也要找一个智能型的。。。。。。。。:tit ...

等温总先吃螃蟹,大家围观,哈哈

网友:
纽扣电池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看明白纽扣电池干啥的

没跑电路,我也不确定。看结构组成,纽扣电池卡在替芯上无电路连接,纽扣电池的电池仓在机芯一侧。扣上替芯,电路板的某部分通电,据此方式,估计纽扣电池应该和替芯寿限计时有关

网友:
纽扣电池换新,药芯检测就100%

网友:
感觉就是蚊香片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