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十年前的高端现在的垃圾(INTEL XEON L5408)

楼主(2019-11-27):
逛闲鱼发现的这货。卖家只要12元邮费和50闲鱼币。我就下手买了。十年前可是要上千的高端处理器现在居然只值50闲鱼币。

话说这闲鱼币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估计不会像比特币那样值钱吧。

  这个处理器还是被硬改成775的。超频到400外频一点问题没有。玩个扫雷和植物大战僵尸还是很快的。

网友A:
10年前。这也是低端。搞清楚点。

网友:
看到标题, 我以为指商务通呢, 呼机手机一个都不能少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年前。这也是低端。搞清楚点。

这可是至强呀!定位于服务器U的存在

不过我更好奇所谓的硬改是怎么改的,网上查这玩意是771针的,硬改775,这多出的4个焊盘是怎么加上去的?
看图,反倒是像用茶色胶带屏蔽了一个焊盘

网友:
你没发现,这个CPU上多了两个缺口么?771的CPU只要把缺口换下方向就能用到775的座子上,还有,看见那个很小的外加的触点没?只要变换771的CPU这个两个触点位置,再把那两个定位缺口改下,就能用到G41,G31等一些板子上了,这就是用最低的价格,体验高性能的方法。。至于775多出的4个触点功能对于771来说是无用的,所以要不要无所谓。(仅个人猜测,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至强呀!定位于服务器U的存在

不过我更好奇所谓的硬改是怎么改的,网上查这玩意是771针的 ...

5408当年也是低端,还是L5408低功耗。我手里的E5440都不敢说高端。
护舒宝当年贴过,这个看样子是没用护舒宝,自己贴的高温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至强呀!定位于服务器U的存在

不过我更好奇所谓的硬改是怎么改的,网上查这玩意是771针的 ...

都是Xeon也分高端低端啊。 L还是给超薄1U服务器用的低功耗处理器。虽然号称低功耗,但那是相对服务器说的,比桌面级可是一点都不低的。

搜下图吧有专门谈改造的帖。 挺佩服这些人的瞎折腾精神的。

网友:
重点是12包邮,如果换成硬改5420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31):
用过L5420
Exxx才是高端志强

网友:
L5408也玩过, 超频后性能还是可以的, 不超频45W, 超了频功耗大了不止一倍

网友C(2023-10-08):
这个好像倍频高但是外频低,屏蔽一个针脚就能硬改外频到400MHz,超频后L5408比L5420频率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倍频高但是外频低,屏蔽一个针脚就能硬改外频到400MHz,超频后L5408比L5420频率还要高。 ...

这个不值得玩了,现在x79的e5系列便宜又好玩,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E5440

网友:
同感同感,超一超,到3.8G好玩

网友:
当年图吧好不热闹啊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的快

网友:
十年前也不行

网友:
当年叫护舒宝

网友(2024-07-07):
尝试过给g41上l5420结果以蓝屏告终,最后整了块q8400s用着

网友:
现在家里还有一个几十年前的绝对高端,8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