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绿源原配48V充电器

楼主(2019-11-27):
实测空载无输出,加电瓶充满电,测充电器浮充电压59V,亦即最终电压,正常吗?

网友A:
正常,带防反接极性,不接负荷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带防反接极性,不接负荷不输出

这个充电器转灯后充电电压保持在59V,而其它充电器转灯后维持在53~55V左右,这会不会把电瓶充鼓?请大神赐教

网友B:
还真挺微的,带电脑的转灯不转压,电瓶肯定爆

网友:
你自己看吧,你这电压还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挺微的,带电脑的转灯不转压,电瓶肯定爆

那如何调整呢?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2020-07-14):
这种不带自动关机不安全了,买力萌电动车充电器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