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小盒子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2019-11-27):
清除所有设置也不行
始终重启 可以进Recovery
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
找个固件,刷机

网友:
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
楼上谁的对。找固件刷机是大法

网友:
别人都是50包邮解君愁,

难道你不觉得50太贵了吗?

所以,我,9块9包邮解君愁!

你没有听错,也没有看错,不要999,也不要99.8,只收我9块9,你的一切忧愁都会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犹豫什么,快快拿起电话通知快递上门取件吧!

网友:
说点正经的吧

不会刷机的米粉不是好黄牛

                      ----一位正在粉转黑的黄牛

网友:
进去三清试过没有?三清不行就重新刷机,问题不大...

网友:
不会刷机的不是个好孩子。。。

网友:
也可能是存储坏了

网友:
这情况应该可以刷好。

网友(2019-12-29):
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电解电容的容量减少(电解液干枯),
包括机顶盒内的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电解电容不行,机顶盒上电就重起!

网友(2022-05-04):
EMMC挂了,有大神可以换,不过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