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监控电源,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楼主(2019-11-27):
一个监控摄像头连不上,一查电源坏了。拆开电源测初级电解有310伏,断电后电压下降很慢,判断控制芯片供电电路有问题,测电阻R1阻值无穷大,肯定坏了,控制芯片上有散热片,拆下一看芯片周围有烧黑的痕迹,芯片肯定烧坏了,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网友:
新的才10多元,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A:
SW2604是一款中小功率的高性能电流模式PWM电源控制器
http://www.dzsc.com/data/2012-9-24/101421.html

网友:
文章摘自网络

http://www.lcdhome.net/html/201204/205245.html
电源管理芯片SW2604的代换

2012年04月30日 点击: 22326 编辑: jannys

今天修理了一台WanBao万宝DVD影碟机,由于烧坏了电源管理芯片SW2604,后来本地没有卖,只能代换。后来分析了一下电路,电路和THX203H的电路一样的,装了一片THX203H,竟然开得了机。证明SW2604可以用THX203H直接代换的。

网友B:
电源芯片7、8脚接变压器3、4接地,1脚启动电阻2脚反馈供电6脚取样电阻5脚光耦
没完全对的上的IC

网友:
R1提供0.5-3ma启动电流,一般采用2.2M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7、8脚接变压器3、4接地,1脚启动电阻2脚反馈供电6脚取样电阻5脚光耦
没完全对的上的IC ...

DK1203基本可对上。

网友A:
7楼对的。部分元件还可以不装。

网友C:
看着像芯片炸掉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芯片炸掉了的感觉。

有散热片压着,是烧坏了。

楼主(2020-02-02):
引用 网友A:
SW2604是一款中小功率的高性能电流模式PWM电源控制器
http://www.dzsc.com/data/2012-9-24/101421.html
...

RM6204更接近

网友:
应该是这种CSC7203

网友:
超级简单   参考一下

楼主(2020-04-22):
最终买了一个RM6204,测了新旧芯片的对地脚的电阻完全一样,换了一个3.9m的电阻,旧芯片装上,好了。说明只是烧了供电电阻。

网友:
学习各位大佬

楼主(2020-07-18):
引用 网友A:
7楼对的。部分元件还可以不装。

谢谢帮助。芯片RM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