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品到手即拆!松下室内加热器/迷你台式暖风机取暖器(Panasonic DS-P0611CW)

楼主(2019-11-27):
松下的取暖器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之前的产品全部走的是中高端路线,价位至少500+起。

今年,松下推出了一款超级简约而且实惠的暖风机攻占低端市场。
台式迷你的个头不大,一个人近场使用足够了。
600W明显属于是小空间近场使用的,可不能跟动辄2000W的落地式相比。这是定位上的本质区别!

正面:金属面罩,优点耐用,缺点导热,对用者友好性欠佳。下面是按动开关,上面是红色LED指示灯。

背面:进气孔,这类小型机器一般都不设海绵过滤网的免拆设计。下面是产品名牌,功率600W,属于小空间近场使用产品。

侧面:警告信息,比国产品牌仅仅简单的一张“高温!请勿覆盖”贴纸详细多了。

底部:防倾倒断电器,防止倾倒后产生危险,比如在地毯上工作时,马上切断电源。

插头:TOONG YEAN 统元电源连接有限公司台湾公司成立于1983年,于1997年迁厂至中国广东省东莞市,目前有两间制造分厂及电线生产工厂。官网:http://www.toongyean.com

线径:耐压500V,2*0.75m2

开拆:后壳底部是铁质倾斜设计配重块,避免机器头重脚轻。

旁边是防倾倒开关。电源进线还专门使用了压线构件,避免滑动脱落,用料比较用心。

机器内部俯瞰,打眼的直流无刷风扇,下面是电路板和电源开关。

电路板:左边是AC输入端子,电容、电感、主控芯片、高压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风扇与指示灯直流输出接线端子

主控:OB2223AP,小型电器开关电源解决方案

直流无刷风扇,直径4”左右。脱模良好无毛边,叶片塑料材质反光均匀,大厂产品。

热熔断保险,参数看不到。用于过热保护,自动断电保护用电器安全。

按动式开关,节奏清脆有力不拖沓,左边是LED指示灯接驳板。

直流输出接线端子,黑白线是风扇电源,红黑线是LED指示灯电源。背后是4组铆接固定的PTC发热板接线端子。

内部组件全部采用组装式,拆下螺丝即可分别拆开风扇、发热板、机壳。新品网络首拆就暂到这里,就不再往下拆开面板了。

和同类产品相比。

另外客观说下竞品AB对比:
松下这个入门产品还是用心做了的,售价对得起价位,肤感热度比艾美特高,虽然仅仅比艾美特多100W,但感觉上热度却高了很多。这是优势。
电源线松下的比艾美特粗实,艾美特是2*0.5m2的,这一点细节上松下还是没马虎对待的。
硬要说艾美特对比松下这款的优点,可能就只有非金属耐高温材料的面罩稍微扳回一局了。
(但其实反过来想,松下的金属面罩的长期老化率其实比艾美特的耐高温塑料更低才是)

产地深圳,这类低端产品普遍都是第三方代工厂代工的。(而且松下在深圳也没有工厂)
从内部做工细节来看,用料规范,走线、扎线清晰规整,主板、风扇、开关构件、发热板等等各种用料足够,该有的都有一样不缺,外观简约设计也不错。
看得出来松下找的代工厂也是够格,毕竟再怎么说品牌在那里摆着,也不能随便生产一个产品乱了口碑。

以上,谢谢。

------------------
后续增加对比产品拆解帖:
新品到手即拆!Airmate WP5-X2艾美特室内加热器/迷你台式暖风机取暖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42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行,结构嘛,,,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挺简单的

网友A:
开关电源就是提供小风扇的电源吗?

网友:
大厂产品价格高,主要品质控制标准比小厂高一些

网友B:
不知道多少钱,感觉比云米的那个工艺稍微差点,主要你这个松下外壳模具还不够细致,好像有点缩壳现象
我感觉总的来说只能算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就是提供小风扇的电源吗?

只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就是提供小风扇的电源吗?

是的,你仔细看有无交流高压输出端就明白了。有的话是会有根粗线走向PTC发热元件的,但没有。

所以,这块是专供风扇、LED的AC-DC低压直流转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多少钱,感觉比云米的那个工艺稍微差点,主要你这个松下外壳模具还不够细致,好像有点缩壳现象
我感 ...

这款历史最低价能低到89,而且云米比这款贵了几十块。价格在那摆着的。

网友:
前年进了个坛中推介20多的立卧两用。过两冬天了,用着不错。山货与楼主说的鬼子货,当然就是不一样的质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还不错,只是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C:
好像跟风量大小也有关系,大概相同发热功率下,风量小的温度高些。几百瓦的话,好像适合暖手暖脚等小地方取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跟风量大小也有关系,大概相同发热功率下,风量小的温度高些。几百瓦的话,好像适合暖手暖脚等小地方取 ...

是的,局部使用。不是暖整个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历史最低价能低到89,而且云米比这款贵了几十块。价格在那摆着的。

云米桌面暖风机99阿。。。。

网友:
风扇噪音怎么样 估计适合白天

网友:
看着还行,个头不大,价格倒挺高的。

网友:
不过是放大版的电吹风,做工用料一般 能附合中国的3C标准 平庸之作而已。

网友:
百元内的国产取暖器不香吗。

网友:
百元之内我就不犹豫啦。

网友:
松下电器的产品还是大气的设计,方便维修,不像国产的小气设计,蛋疼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