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压锅复式蒸

楼主(2019-11-27):
下面放一大碗,碗上放一蒸隔板,板上再放一浅盘,实现二种食物复式蒸,省时省电。

网友:
办法很好呀

网友A:
这个水开后碗会在里面蹦哒,然后锅表面的涂层就完了

网友:
蒸汽水掉碗里,串味。。。。不好解决

网友(2019-12-27):
锅底放一丝瓜络,产生的气体有出路,碗不会跳舞,蒸碗上盖一个盘子,可以减少水汽进入量。

网友:
对锅底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开后碗会在里面蹦哒,然后锅表面的涂层就完了

说的对,你很善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