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祥汽车电瓶智能充电器 拆解

楼主(2019-11-27):
2周没开车,恰逢突然降温,电瓶就完全无电了,在线电压才2v。临时用个2a的小电源(空气净化器用的)充了几个小时,电源太烫,勉强到11.5v。好在能启动车了。淘宝了一个汽车电瓶充电器,28.8元。

双层塑料壳子,挺结实的样子

这是修复模式,显示电压15v,电流4a。说明书上说,汽车电瓶修复建议8小时,只要电池不发烫,修复时间越长越好。说是快慢脉冲方式修复。如果超过24小时会自动进入正常充电模式。还有什么三段式充电,冬夏模式等等

网友:
说得这么高级啊,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背面和显示板那的芯片来几张高清照好让大神们分析分析啊

网友:
多了个16脚MCU和液显,当然就高大上了。

网友:
我看,充电电流虚标,脉冲也可能是假的

网友:
蓄电池修复貌似是对于极板硫化的修复有点效果。对于铅粉脱落的没什么用。而启动电池一般都是大电流放电导致电极变形和铅粉脱落老化。

网友:
输出电压16.8V,这好像太高了吧?
12V的电瓶,最高充电电压不是14.7V吗?

网友:
那么高电压,好电池也充废了

网友:
电压有点高,电流倒不算大

网友A:
可以测试一下有没有脉冲哈哈

网友:
看做工内部构造还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试一下有没有脉冲哈哈

只有数字万用表,不知道有没有脉冲。修复模式一夜,早晨显示满了。万用表测电压是13.2v,钳表显示电流0.0xA,隔几秒就跳一下1.xA。估计有逻辑电路在控制。空载电池2个小时,电压降到12.8v。那个电眼倒是挺绿,倾斜点看就是绿的。原来直上直下看才有点绿,稍微倾斜就是黑的了。由于都是市内短途用,我觉得隔几个月应该补次电,但愿也能维持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