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ABO电起子拆个长城稳定王电脑电源

楼主(2019-11-27):
有这个玩意,干活方便多了。

电源

很快就打开了。

这里还隐藏一颗。

批头用的心疼。

灰尘真多。

拆零件?

风扇。

壳子准备扔了。留下这个玩。

变压器

进电口?有这个玩意?

是什么?

背面

没电了。。。。。首冲。

愉快的折腾。

回家。。。。。。。

网友A:
电源就功率小了点,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电起子电池不耐用吧,

网友B:
虾牌的兄弟。不耐用不是事,多冲就好。胜在价平物美!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是来看大婶秀电起子的。。。。。

网友D:
长城说:“不要啊,不要啊,哥我还是很行的。”

网友E:
那“变压器”是被动PFC电感,输出220V插口上面的电路应该是由主机控制通断的,插显示器的时候开机通电,当主机关机后显示器电源被切断,没有待机电流可以节约1W功耗。上面那个三腿的应该是mos管,4腿的是光耦。

网友F:
这帖的重点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变压器”是被动PFC电感,输出220V插口上面的电路应该是由主机控制通断的,插显示器的时候开机通电,当 ...

重点在这里

网友G:
昨天在家里,把插座全装了,用松下12V的电钻,不到半个小时就装好了。厉害吧。

网友H:
手里还有个大水牛的电源,也不知道怎么玩,前段时候缺根电线,从大水牛 上剪了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就功率小了点,还是很不错的

拆了,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里还有个大水牛的电源,也不知道怎么玩,前段时候缺根电线,从大水牛 上剪了一段 ...

改装是很容易。但是,懒得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在家里,把插座全装了,用松下12V的电钻,不到半个小时就装好了。厉害吧。 ...

哇喔。厉害了。

我听到松下。。。。。。求赠送几个批头。。

楼主:
拆下来,可以折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帖的重点在哪呢?

重点是,我第一次看到进电口,有个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变压器”是被动PFC电感,输出220V插口上面的电路应该是由主机控制通断的,插显示器的时候开机通电,当 ...

分析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城说:“不要啊,不要啊,哥我还是很行的。”

杀无赦。倒了。还想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是来看大婶秀电起子的。。。。。

哇喔。

第一次用这种电起子。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虾牌的兄弟。不耐用不是事,多冲就好。胜在价平物美!

双十一免单物品。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