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算拆修的拆修,收拾一个按摩器

楼主(2019-11-27):
在很久很久以前,给老娘买了一个按摩器,用了多年了,现在被我拿来了,下午时候用了时间长了一些,自已不转了,怀疑是不是长时间工作坏掉了
修吧,拆吧

这个东西是能够加热的,有两个转轮转动做按摩
拆开后发现这东西没坏,是里面电机过热导致温度开关跳开了,冷却后就又能欢快的转动了

上拆拆图

这个东西外观就是这样的,可以加热,可以旋转,旋转可以调节转速,加热有个高低档
外面除了插头线外还有一个控制手柄,手柄控按摩头的开关以及正反旋转方向
调速使用的应该是双向可控硅,高低温应该就是个简单的两极管
看到那四个突起没,那就是两组旋转的按摩头,每组有一个大头一个小头,这四个头能够发出红光来加热

背面的样子,上面还有个提手

这是控制手柄,上面圆的是调节转速的,下面的档位开关是调整按摩头的旋转方向的

拆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在上面有个拉锁,但是没有拉头,找个别针类的挂住就开了

就像这样

拉开了,里面是硬质海绵吧

在侧面还有一个保险管,3A的,一个档位开关,中间为不加热,上下分别实现高温低温,两根线一根是插头线,一根是连接手柄的

揭开上面的标签,下面有四个螺钉,上82年的改锥取下来

取下后发现这个盖板无法从这面拆下

取出来内脏,但被盖板卡住了

把盖板从外皮的洞里面塞过去就好了

取出来了,一个皮,一个瓤,硬质海绵已经变颜色了

机芯里面也有好多灰尘,拿来82年的小刷子在楼道里面清理一下

拿来孩子尿布改的抹布再擦擦就干净一些了

海绵背面有一个裂缝,感觉不像我弄的

撬开裂缝,里面是电线,也没套个黄蜡管,多不安全啊

有个白色的盒子用来固定刚才那个外壳上的盖子的,海绵上有个洞,看着本来是有胶把暗盒和海绵粘在一起的,不过在我拆的时候没发现有什么阻力,估计时间太久导致胶脱落造成的

在海绵上把机芯抠出来,看看电机,是直流电机,看上面只有两根线,应该不是串励电机,应该是个普通的永磁直流电机。使用这种电机调速和换向很方便,如果用普通交流电机或者串励电机的话, 换向使用两根线就不够了。另外,使用交流电机如果使用可控硅调速的话,噪音会比较大

拆开后感觉电机比较热,在电机底侧发现一个小东西,应该是个温度开关,当电机温度过高时会主动断掉电机电源从而防止 电机温度过高烧毁甚至起火。毕竟这东西外面包着大海绵呢

取下这个小东西看看,真的是一个温度开关,85摄氏度的常闭温度开关,在取下不久听到“嗒”的一个很小的声音,应该是开关复位了,这东西一般不会坏的,也就没量,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

重新装回温度开关,原来的温度开关有一个套子套着,温度开关和电机之间有一层塑料(看着像塑料套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在安装回的时候我把套子取下了,压到压片和温度开关之间,温度开关直接贴到电机上,这样温度会传导的更快一些

拆掉其中一个按摩头,按摩头里面发光的就是,拆掉后看到是两个圆形的铜环用来给加热头供电

按摩头上同样有两个弹簧铜柱与滑环接触,这样在按摩头旋转的过程中就可以持续为按摩头上的加热元件供电了

拆掉一大一小两个头,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发光发热的,是两级小玻璃灯泡

看外观像是氖泡

放大一些看,不是氖泡,就是有灯丝的小泡泡,我也不知道是叫灯泡还是叫什么了。
使用这个可能是为了亮灯也是为了发热吧

按摩头(加热头)就这些,拆一个就好了,另一个肯定一样一样的
把按摩头装回去,然后拆开“变速箱”看看,还要取出82年的双头改锥,取下一堆螺丝
电机和这个“变速箱”使用四个螺丝连接,同样也要取下这四个螺丝
在拆这之前,也想到过是使用蜗杆驱动的,但用手转动一个按摩头,另一个也跟着旋转,想这个里面应该使用的是一组锥形齿轮做的方向改变的,毕竟蜗杆有自锁的特点

拆掉电机后发现,里还真是使用的蜗杆,并没有使用锥形齿轮,好神奇

这就是里面的结构,两个大斜齿轮一个蜗杆就完了,这样的结构会使两个按摩头对向旋转

壳子上面没使用轴承,看着像塑料套子,也有黄油。低速的情况使用这个塑料套也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这就是电机座,看到加热头的地方有两根电线过来

两组四个加热头应该是串联的,里面的一堆小灯泡应该也是串联的,毕竟两百多伏的电压呢

电机也只有两根线,一红一黑,在黑色线上串联了一个温度开关

要装回电机得使用我的套管神器了,7mm的螺母,不使用加长杆够不着

这样歪着拧回螺母也可以,这里不用太大的力

好了,没了,原路装回就好了,在装回之前通电试了一下,电机又能欢快的旋转了,灯泡又能欢快的点亮了

没了

感谢您的浏览

网友A:
这样更容易断电保护了,不过这也是为安全考虑

网友B:
看到 按摩器

网友C:
很不错,竟然220的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更容易断电保护了,不过这也是为安全考虑

是呢,我怕这个好几年的家伙再给烫坏了,我手被电热水袋烫伤过,现在怕这个温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 按摩器

就是按摩器嘛,您难道在开车?热心坛友,开车都不忘论坛回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竟然220的直流电机

哇哇哇哇哇,河北老乡竟然给我回贴贴啦,还是个大神级别的,太兴奋了,不睡了

网友:
拆拆更健康

楼主:
对,不拆就以为是坏掉了,不拆就没法清理里面的灰尘了,所以我们要健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太棒了。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