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坏掉的鼠标不要扔,留着线DIY手机数据线充电线,环保又省钱

楼主(2019-11-27):
坏掉的鼠标不要扔,留着线DIY手机数据线充电线。一个年代久远的鼠标,换过了微动开关(鼠标左右按键),现在终于寿终正寝,外观也很破了,就不再维修他了,把鼠标线拆线下来,DIY一条手机数据线充电线。
就是这根鼠标线:

看着白色的线已经发黄,但是线材很好,是不是镀银线呢?因为剥出来的金属线是银色的

一头用原有的USB插头,当然喜欢颜值高的也可以用网上买的USB插头套件,就是需要自己焊接一下:

另一头根据需要安装现在安卓手机常用的Type-C插头。小编用的是网上购买的Type-C插头套件。

这样DIY之后就得到一根手机数据线充电线,环保又省钱!

网友:
C口数据线1.1元包邮

网友:
鼠标线普遍比较细。过不了大电流。不过有qc也没关系了

网友A:
以前的旧线还可以。新的山货线就算了吧。因为新的线芯一般都是很小的,充电电流基本都上不到1A。

网友:
我也想有一只鼠标

网友:
坏掉的手机数据线不要扔,留着线修鼠标,环保又省钱

网友:
线电阻大,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旧线还可以。新的山货线就算了吧。因为新的线芯一般都是很小的,充电电流基本都上不到1A。 ...

我有个10多年前坏双飞燕鼠标,应该够用了

网友:
我买的几个头是不怎么样几百毫安

网友:
老的东西质量还是不错的,新的就算了。

楼主:
我这根线有十年历史了,做的充电线和手机原装的充电线电流一样,可到1.5A。

网友:
当年公司报废的ibm电脑,我也是拆了一些ibm的键盘线和鼠标线,质量确实可以,也是打算做转接线的。

网友:
原来安卓线自己买配件焊过,现在type-c的配件有点贵,还不如直接买成品线合算。。

网友B:
鼠标线的芯很细,你以为是镀银,实际是铁芯的。实测29.9的鼠标线供电线4.8欧,一来一回就是9.6欧。一个好的1米的数据线供电线电阻0.4欧,数据线0.6,普通的也在1欧以内。以前测过199的鼠标供电好像也有1.9欧.数据线也不贵,没必要。

网友:
你这个线很多游戏鼠标拆出来的也比不过啊,现在哪里找这么粗的鼠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线的芯很细,你以为是镀银,实际是铁芯的。实测29.9的鼠标线供电线4.8欧,一来一回就是9.6欧。一个好的 ...

我这条线是十年前的,测过电阻就是零点几Ω的。

网友:
这样比买的好用。

网友:
性能指标要求不一样,很多鼠标线可能达不到大电流充电要求。不过,早年的大品牌原装货还是可以试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