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迷你路由,虎符通信WG301

楼主(2019-11-27):
RT5350F

贴片电解电容,还有一个黄色的不知道什么电容

16m的内存

板子背面。。
不懂路由器,不会解说,怎么没有天线?实测工作电流大概400毫安,也就两瓦的样子,完。

网友A:
信号有个陶瓷小天线和外加天线接口!这多少钱?市面上没见过,信号应该不怎样吧???

网友:
图片不清楚,天线在板子上呢,ttl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有个陶瓷小天线和外加天线接口!这多少钱?市面上没见过,信号应该不怎样吧??? ...

不是我的,信号比同类路由差一点

网友:
这有个陶瓷天线

网友:
跟wr703n差不多

网友:
还好不是螃蟹

网友:
一个陶瓷天线

网友:
看着还行啊,旅行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