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

楼主(2019-11-27):
早先买的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可折叠铜插脚,做工看着不错,台湾LEI代工的。保存不当,无输出,拆开看了看,高压电容漏液短路,更换后,恢复正常。这种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用来测试车充,比较方便。维修这种故障电源,建议通电时串接灯泡,以免点炮,造成更大故障,难以维修。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可折叠铜插脚,台湾LEI代工的,做工看着不错。

右下角处C1高压电容(10uF400V)有鼓包漏液。

通过改变R9(473/47K)、R10(03C/10.5K)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Vo=2.5x(1+R1/R2),默认设置空载输出电压13.69V。

换下来的10uF400V电容

更换电容后,恢复正常。

附:

维修插座

点烟口转接线

相关链接:
DIY一条点烟口转接线

网友:
谢谢分享,搞个点烟器接口也可以
貌似这次论坛改革额度更低了

网友:
这种电源倒是少见

网友A:
这种接口的电源很少见,哪里用的?

网友:
这种调压方式真是厉害了。

网友:
这家伙下料挺实在啊,那么多铜,可以拆了卖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口的电源很少见,哪里用的?

好像汽配城里应该常见点,把原装的车载充电器,转换成家用电输入。

网友B:
车载电器有用,有时候拿家里用就找不到这种充电接口

网友C:
我也买了4个,电容几乎都是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湾湾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到这帖子才想起来,车库还缺个点烟器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4个,电容几乎都是坏了

买了几个,故障现象比较单一,主要是高压电容坏、指示灯坏。带载能力不错,负载1.5A,发热不是很大。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接口的输出 。

网友:
这个产品有点年代了!

网友:
只要是台湾工厂制造的东西百分百放心用,台湾人的经营理念是:用户买的是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电器有用,有时候拿家里用就找不到这种充电接口

这款电源的点烟口质量不错,用来DIY的ATX电源多接口输出线。可从电脑ATX电源取电12V、5V两路,点烟口、DC5.5母口相连,输出12V,USB母口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