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一样的兆信RXN-305D电源(续集)

楼主(2019-11-27):
这是之前的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847

听坛友的换个4个电位器,电压可以调了。5V内有0.15不知道左右的误差。6V往上同UT33B表一样。

网友:
看这种样子的好多都是工频电源的,这个开关电源的应该效率更高。

网友A:
这么高级的电源只有一路输出有点屈才了吧。我的电源只剩下壳子了,改两路。两路电压电流显示。

网友:
开机显示666那是自检,并不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的电源只有一路输出有点屈才了吧。我的电源只剩下壳子了,改两路。两路电压电流显示。 ...

我是小白,还看到贴片就头大,有时间再加一个350W24V开关电源改的看能不能放里面

网友:
看起来 靠后散热片上两个金属封装的管子有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