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用有机玻璃自制汽车仪表盘罩。

楼主(2019-11-28):
车子开的年头长了,仪表盘罩上被擦的满是划痕。白天外界光线强的话,划痕超级明显。看起来相当难受。。。
好吧,本来打算拆下来用抛光膏处理下表面的。
没想到,拆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仪表盘罩的一角弄裂了。。。
这个郁闷啊!

对着光看,划痕相当明显。。。

好吧,既然坏了,那就换个新的吧。
这玩意淘宝上也有几家有卖的。价格也不贵。40左右包邮。
就这样一个透明罩。

拍下付款。。。
等快递。。。
结果,快递到了,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直接碎了啊!
郁闷。。。联系卖家,卖家答应给补发一个。。。

结局是啥呢?卖家补发来的那个,依然难逃厄运。。。
快递有风险。。。打包需谨慎啊!!!
这么易碎的玩意,卖家直接用这一层包装盒装着这个仪表罩就发来了。。。
关键是,第二次,居然还是如此。。。
受不了了。。。退款吧。。。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试试看能不能DIY个仪表罩。虽然做不出一模一样的来。
但是想盖住仪表应该没那么难吧?
网上买了一块1.5mm厚的有机玻璃。

比划一下,大小正好合适。我只买了一块。。。所以说,只有一次机会。。。

测量好尺寸,开始裁料。

这两小块是用来做两侧小圈的。

这个是仪表的外装饰框。本来想把有机玻璃固定在外框上,比较容易固定。
后来想想,固定在外框的话,和仪表总成之间肯定会有一定的空隙,免不了要落灰。
只好放弃。。。

只能固定在仪表总成上,防尘效果才能好点。
在折腾之前,先找点透明贴膜。

撕掉有机玻璃的保护纸后把透明的贴膜贴在上面。
防止在折腾的过程中把有机玻璃搞花了。

两面都贴好后,开始折腾。
先放在仪表框上确定形状。

主要是内侧这个弧度,一定要和仪表框的弧度完全吻合。
修了好多次,算是完美了。

四周需要割掉的部分。

这个仪表罩整体是有弧度的。上下,左右都有一定的弧度。
选了1.5mm厚的亚克力板,就是为了方便加工这个弧度。
用热风枪加热软化后放到仪表框上,用手按压有机玻璃,让它形成的弧度与仪表框的弧度吻合冷却定型即可。
冷却后会有一定的回弹,所以按压的时候要考虑到回弹的问题,这样冷却以后才能完美贴合。

做好两边的罩子以后,该做中间这个了。
中间这个比较简单。只有上下有弧度。

先加热定型。

然后把四周简单修剪一下。

三块都做好了!外圈有点大?不怕,这是为了方便固定。
而且装回也不受影响的。

随便找了一小块有机玻璃,和仪表壳进行粘接试验。
主要看粘接强度,好决定用什么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间这块得打孔。
里程表复位的按钮那个杆要穿过这个孔的。

把用有机玻璃做的仪表罩和原车的仪表罩放到一起。
一定要确定好打孔的位置。不然那个杆穿过去以后很有可能是歪的。

反复试了几次,确定好位置。

先用电烙铁烫个洞,然后用钻头慢慢扩孔。
有机玻璃比较脆,尤其是这么薄的。。。很容易钻悲剧了。。。

仪表框两边这两块很好固定的,内圈有个小边,就用这个小边来粘有机玻璃。

三块有机玻璃全部固定好。

等着胶水干的时候再处理下仪表外装饰框。
装回仪表后,外面还有个外装饰框。
所以不用担心后来用有机玻璃做的仪表罩外圈大的问题。
怕有机玻璃粘的不牢固,正好可以利用这外装饰框顶住有机玻璃。

找了点单面泡棉胶条。

把泡绵胶条裁成2mm宽的窄条。

粘在仪表外装饰框内圈里面。用泡绵胶条来挤住仪表上的有机玻璃。

等胶水干了以后就可以撕掉贴在有机玻璃上的保护膜了。
准备装车。

装回仪表。

装好外装饰罩。瞬间感觉通透多了!心情大好!

网友A:
直接用个保鲜膜应急更简单!

网友:
,网购的就怕时间久了变色,是不是有划痕修复的好办法,个人对自制这个心里没底,但是楼主动手能力强,另当别论

网友:
有划痕修复的好办法

网友:
自问一下,我是弄不成。胆大可以,心细不行

网友B:
雪MM厉害了
但普通有机玻璃估计耐候性不行
不让挤牙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保鲜膜应急更简单!

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C:
原厂抛光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抛光是不是更好些?

是,但是楼主在准备抛光时把原厂的弄裂了,所以只能换了。。。。。

网友:
不要这么麻烦的,某宝有好多激光切割亚克力板的,做出来很漂亮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讲述清楚,赞一个。

网友D:
为啥不用碎的那个来装?再不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保鲜膜应急更简单!

透光率太差了。。。
用它还不如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MM厉害了
但普通有机玻璃估计耐候性不行
不让挤牙膏了

用几年没问题的。

楼主:
你不觉得保鲜盒透光率太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碎的那个来装?再不一个就可以了

两次发来的都碎了。。。而且没法拼成一个完整的。。。

网友:
 谁家的媳妇,这么无敌。

我都懒得擦,至今都没有一点刮痕。倒是大灯的玻璃开始泛黄了,打算打磨处理一下。

网友:
这这这  能行??
透光还是比不了原装的吧 和细节。  m超出当天限额了

网友:
相当完美,那个紫色的是装饰灯光吗?难道雪mm喜欢浪漫的紫色

网友:
楼主切圆形是用的什么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