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纽曼M560老年人手机

楼主(2019-11-28):
纽曼M560老年人手机,指令*#8375#查看软件版本,指令*#889#查看硬件。

网友A:
出不,买来给老人用

网友:
还是双卡,还有大喇叭,不错!

网友:
充电器做工很好

楼主:
是我在淘宝上花了65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不,买来给老人用

我在淘宝上花了65元买的

网友:
这么多卡槽

网友(2020-02-16):
这手机质量咋样

网友(2021-01-20):
老人机应该是翻盖的,打开就能接听,不用按。

网友:
这是GSM 2g版本,现在由4G全网通版本了,大概130左右。目测比其他山寨机型靠谱一点

网友(2022-02-07):
纽曼M560c老年人手机 ,无所有声音,是软件问题,该怎么解决?哪位高手帮下忙?

网友:
纽曼M560c,用这个代码无效?

网友:
老人机都差不多,没有质量特别过硬的。

网友(2023-01-19):
接电话键不灵,拆机后,刷掉实体按键反面的灰尘,再用酒精涂抹里面的按键铁片以及主板,仍然没什么效果,应该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MTK芯片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