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请教M27C512这个芯片是单片机还是储存器

楼主(2019-11-28):
请教M27C512这个芯片是单片机还是储存器,我有一块控制步进电机的板子上面带了这个芯片,我用RT809H能把程序读出来,我想知道这玩意用什么编程,它的工作原理?我看引脚有输入也有输出。

网友A:
M27C512:512 Kbit (64Kb x8) UV EPROM and OTP EPROM(可用紫外光擦除存储器)
EPROM由以色列工程师Dov Frohman发明,是一种断电后仍能保留数据的计算机储存芯片——即非易失性的(非挥发性)。它是一组浮栅晶体管,被一个提供比电子电路中常用电压更高电压的电子器件分别编程。一旦编程完成后,EPROM只能用强紫外线照射来擦除。通过封装顶部能看见硅片的透明窗口,很容易识别EPROM,这个窗口同时用来进行紫外线擦除。可以将EPROM的玻璃窗对准阳光直射一段时间就可以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7C512:512 Kbit (64Kb x8) UV EPROM and OTP EPROM(可用紫外光擦除存储器)

...

请问这玩意怎么编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玩意怎么编程的

这东西写入需要高压,要用专用烧录机来写。而且写之前需要先全部清除,清除要用紫外线照射。写完后还要用不透光的标贴把窗口盖住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
这么老的芯片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存储器,之前买了很多,公司仪器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