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大家!联想电源适配器不通电了

楼主(2019-11-28):
联想一体机的电源坏了,拆解后发现集成块边上的一颗元件爆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没有电压输出,本人不懂测电路,爆了的元件看着像是一个贴片电阻,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坛友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A:
虽然挺考验眼力的,但是我相信大婶还是能看得出来那是个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挺考验眼力的,但是我相信大婶还是能看得出来那是个什么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哈哈,是的,虽然壳子已经被我拆烂了,但如果换个贴片能修好,对于我菜鸟来说会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
如无意外,,,爆管了

网友:
看一下芯片型号,然后查一下类似芯片的电路图,看看连在那个脚上的一般是神马,另外往往不是只坏一个元件这么简单,其他地方可能也有坏的

网友B:
一般不维修,主要原因是没法完整复原

直接把它旁边黑色的14脚芯片的丝印去找下datasheet,然后看连接的是什么,直接照搬参数的元件就可以了,不需要去猜测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PWM控制芯片,常见的型号就是LTA201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维修,主要原因是没法完整复原

直接把它旁边黑色的14脚芯片的丝印去找下datasheet,然后看连接的是 ...

看上去像是连接到MOS,估计是MOS管的驱动电阻或者限流电阻,这个烧估计MOS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PWM控制芯片,常见的型号就是LTA201P

我看了下是LTA702N1

网友:
芯片资料查不到,据说这种都是电源厂商自己打的编号,查不到的,只能根据电路情况推测使用的是什么芯片,下面是两个类似的帖子,你最好实际看一下你芯片上的各个引脚所连到的地方是哪里,然后判断是不是同样的芯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217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78263

网友:
参考TEA1753T,16脚为HV脚,high-voltage startup, 找个10K欧的试试。
芯片可能已经损坏了,导致16脚对地断路,烧坏电阻。

网友:
看连接的是什么元件,如果是MOS管的话,应该是低阻值的,如果连接的是大电压,那有可能是启动电阻,一般都是上百K的

网友:
好修就修,某宝剪线电源就几块!

网友:
楼主如果连保险都不会测,或者不知道灯泡大法是什么,那就别折腾了风险很大

网友:
楼主要想玩得有15楼说的基础。要不还真玩不来。

网友(2020-01-02):
根据上面电路图看是16脚上的电阻吧

网友:
16脚上有电阻吗?没看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