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总结一些自制舵机测试仪期间的经验。

楼主(2019-11-28):
现成的舵机测试仪要么太贵,要么功能不满足,就用STM8单片机自制了一个舵机测试仪。
除了生成一般的舵机测试信号外,还可以调整供电电压(适配3V的低压舵机)和测量转速。
这2个功能开始想的挺简单,但实际做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些问题,这里分享下解决方法。

调压电路用的是淘宝常见的DCDC模块mini360,最大电流可以3A,芯片是MP2307,反馈电阻可变用来输出5V或3.7V给舵机供电。
但被测对象是电调时,因为电调本身会输出5V供电,这样就会有5V的电倒灌进来。
我测试了一下,不管是工作状态和是上电状态,倒灌MP2307时居然都是直接对地短路。开始怀疑是淘宝货芯片质量不好,换了一片3R33上的MP2307依然这样。

本来这种情况只需要输出串接一个二极管就好,但舵机工作时电流忽大忽小,这会导致二极管的压降也忽大忽小,输出电压不稳。所以我最终的做法是在MP2307芯片反馈前加二极管(低压降肖特基),并联一个10nf电容。
如图:

然后测试 12V输入、5V输出。
不加二极管的时候,0.5A、1A、1.5A效率是98%、95%、93%,加二极管后是92%、88%、86%
效率有损失是必然的,但可以接受,关键是不管负载怎么变化,输出不会变,倒灌也不会损坏任何器件。实际中,我并联了3个RB060M二极管,压降更小效率还略略提高一些

除了效率,还有纹波。开始测试纹波是这样的(网上别人的图,我的情况一样):

尖峰频率和开关频率一致,怎么滤波也消除不掉。好在上网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没花多少时间,就看到了一篇TI的手册《如何正确测试电源的纹波》。
立刻按照上面的说法去测,果然尖峰纹波不见了。只剩下小幅、缓和起伏的一般纹波,且幅度可以接受。下面我会将手册附件上,大家看看。
到此,电源问题基本解决。

然后是测转速。
我主要是测电机带动的螺旋桨的转速,原理是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照射到螺旋桨后,螺旋桨反射红外光使得光敏三极管3DU5C导通,形成一个脉冲信号,之后用LM393比较器把脉冲信号转为方波,单片机测试单位时间内的方波数量,继而得到转速。

开始我用的淘宝上光敏检测模块改造后的如下的电路,红外接收管用的是3DU5C。不知道是不是模块上的LM393质量不好,输出的信号边沿斜率不大,边沿变化时间有10多us,后来我加了一个电容形成正反馈,下降沿才变的稍微陡峭,大概是3us。但3DU5C受环境光照、反射的红外的强弱,输出的信号幅值、直流分量都是变化的,并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固定的电压值做比较。
比如比较值是1V,信号却可能是以2V为基准,峰峰值只有0.8V

本来这种情况应该对信号进行放大、转换,但我已经把这个模块焊到板子上了。而且LM393还有一个运放是闲置的,所以我就琢磨怎么样重复利用现有的资源,实现要求。
最后,我把LM393吹下,换成了另一个手头上的轨轨运放TLV272。并改造电路如下图:

改造前用软件模拟验证了一下,-V就是地,C1可以接地,也可以接5V(我是因为要利用模块上元件布局和走线的原因这么接的)。原理就是对信号进行滤波,得到信号的直流平均值,然后用这个平均值和信号本身比较等到方波,实现了比较值的动态跟踪。

网友A:
很好很好,要是我就偷懒直接用电压切换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好,要是我就偷懒直接用电压切换开关了

你回复的时候,我还在编辑帖子,有个测转速的没说呢。再看看

楼主:
上几个成品图。可以测量舵机工作的电压、电流,电流可以选择显示实时值或保持峰值,最下面的小开关用来切换反馈电阻,选择5V或3.7V,里面留了电位器,电压可调。

这是最开始方案时的照片,测试距离很近。但程序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电机KV标称值3100,测试时供电7.1V,转速22366(每周1次脉冲),计算得3150,说明转速测得没错。
后来改进了电路,只要3DU5C上有信号波动,后面就有方波输出,离开10cm都可以测到转速。

网友B:
舵机  有必要去测它的转速吗

折腾其它电机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  有必要去测它的转速吗

折腾其它电机另当别论

是航模的螺旋桨转速,做的算是2合一的一个东西。

网友:
会单片机就是好,一直想学,可惜懒癌晚期…

网友(2020-01-22):
程序和原理图能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