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7.2V螺丝批~~~~~~

楼主(2019-11-28):
准备一次性把要用的工具配齐,本人业余帮别人做电柜的,电钻配了大有的5282,起子机配了锐奇的6412D,还缺个7.2V的螺丝批,毕竟6412D用来钻燕尾丝之类的大钉子,上下螺丝肯定用小点的螺丝批,之前坛友也建议我这么搞

那么问题来了,哪个比较好点,主要是接触器,继电器,端子上的螺丝上下,预算600左右,得伟,牧田,博士都看了下,有点花眼了,专业的事还是应该上家来问问坛友!

网友A:
DCF680小巧便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F680小巧便携

续航不行

网友:
二手7420预算应该可以

网友:
电器端子螺丝,博世GO2代吧。

网友B:
松下7421,7520,你值得拥有,不错,真不错,或者7420,7521,

网友:
牧田022,挺方便,也便宜

网友:
经常用电器螺丝安装,买3.6锂电的带扭矩调节就可以,7.2重量重,不利于长时间工作。不计较重量或者买大有5262专门上螺丝。

网友C:
我们电控车间都是用3.6v的用来上接线端子之类的小螺丝,预防端子螺丝上坏。继电器,接触器之类的用12V的,最起码可以调速,低扭矩快速预紧,高扭矩低速上紧,或者直接同种螺丝高速高扭矩一次上紧。12v的大有5262扭力调节最好。下来是tectool12V,现在不怎么能买到了。

楼主:
这个续航到底怎么样,咸鱼500多能够承受

楼主:
牧田012和022到底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7421,7520,你值得拥有,不错,真不错,或者7420,7521,

3.6V的力量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空开与接触器适合用小的冲击批,继电器与端子排适合用扭力批,

网友:
7410或者DF012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电控车间都是用3.6v的用来上接线端子之类的小螺丝,预防端子螺丝上坏。继电器,接触器之类的用12V的, ...

手里有把5282了,再买5262是不是重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续航到底怎么样,咸鱼500多能够承受

怕续航不行多买几个电池
这个电池也便宜,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田012和022到底啥区别?

牧田012扭力批,022冲击批。

网友:
继电器与端子排的话还是博世GO2或者6220还可以,我也是装配非标制动化控制柜的。空开与接触器用7410或者DF012D也可以,大功率的用米沃奇2553-20.博世GO2在操作时正反切换有点不好,在端子排上线时需要微调连接线需要反转一下,就要切换一下正反开关,这点不是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