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出口欧洲的功率计

楼主(2019-11-28):
一个据说是出口欧洲的功率计,插头插座不一样,不能直接用,拆开来看看:

外观是这样的,个头很大,上面都是E文,说明书也是狗屁不通的乡镇E文,好像是出口英国的,祝英国人阅读说明书好运:

正面的液晶比较大,有四个功能按钮,中间还有个隐藏的复位开关:

变态的欧洲插头,英国的?

更变态的欧洲插座,竟然做成一个深井状,真是深井病……即使有双圆腿的插头除非正好也是这种深井形状和尺寸,否则可能也插不进去,没法用:

拆开很容易,几个自攻螺丝而已。里面有两块独立的电路板,之间用硬排线连接,排线焊接处还打了热熔胶:

这是插头那一半的电路板,也就是电源输入端,高压部分:

高压电路板上有个大的0.47微法电容,显然应该是阻容降压用的,都是这样设计。旁边有个压敏电阻,多一层安全保护。左上角是一个小的纽扣镍氢电池组,3节电芯3.6V容量只有20mAh,应该是时钟后备电池。电池和降压电容之间有个小三极管一样的元件,其实是78L05稳压芯片:

4.096MHz的晶振旁边是一根粗康铜丝,镀了银色镀层,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测量电流。它的旁边是个带金属外壳的细保险丝:

另外一半外壳中的电路板应该是低压信号处理部分,主要做显示什么的,有一个32768Hz的晶振,应该是给时钟用的:

上面螺丝很多,拆下后可以看到液晶显示器和按钮的印刷插指:

拆掉电路板的外壳,只剩导电橡胶:

液晶显示器下面不出意外应该是一坨牛屎,来拆开看看。液晶取下,是斑马橡胶的,还好不是臭名昭著的斑马纸:

然后下面果然是。。。。。。一坨牛屎!

给牛屎来个特写,说“茄子”!牛屎旁边也有个24C02存储芯片,应该是存储一些设置参数用的

拆完了,就这样。它能插到万能插座里,有显示,但是它的变态欧式插座很坑爹,没法直接用,只能转接才能用了。还有个缺点是液晶没有背光,光线暗的地方就看不清,自己加背光也不好加,因为那个液晶面积很大,加了效果不好。

网友A:
15¥包邮看到了,没剁手,转接插座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包邮看到了,没剁手,转接插座太贵了

来个链接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链接瞅瞅

刚才跑去看了一下,卖完下架了。。。。卖了好久

网友:
好像多了压敏和保险管

网友C:
这插头,这插座,直接改到插线板上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插头,这插座,直接改到插线板上完了

外面拖着,很难看,也不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面拖着,很难看,也不安全。

插线板搞个合适大小的,上面掏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线板搞个合适大小的,上面掏洞啊

这货个头很大,一般的插线板都比它窄比它薄。

网友:
15算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个头很大,一般的插线板都比它窄比它薄。

这个壳子扔掉,直接在插线板上留个显示屏的洞,再把四个按钮的洞掏出来,尺寸不合适按键再飞线,或者牺牲一个插口

网友:
圆形插头砸扁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15包邮?貌似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月了,十几包邮,回来真是没招了,一直放着呢,这接口太变态.

网友:
谢谢分享,出口欧洲的看到去比国内的要好一些

网友:
还有吗?15元绝对超值了

网友:
外观和炬为的一模一样,公模的产品?

网友:
牛屎不够圆

网友(2020-02-06):
这个是德标的,不是欧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