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智能马桶圈喷水头漏水故障自己修

楼主(2019-11-28):
故障现象:冲水只能是最强档直喷,调节按钮能变换红色LED灯显示,但实际不能调节冲水量大小,切换到喷头前部柔弱冲水功能时喷不出水,只能连续滴水。

第一个松下智能马桶圈EE10CWM/RCWM是在2012年买的,3年后的2015年底坏掉了,自己网上买了个冲水头总成换了。装在大卫生间。

第二个松下智能马桶圈松下DL-1130RCWS是在2016年底买的(这时候松下刚开始5年质保了),买的是松下带除臭的智能马桶圈,装在小卫生间。同样是3年不到,到2019年春天也坏掉了,老毛病,因为在5年保修之内,电话售后免费来换了个冲水头总成。

今天大卫生间15年自己换的冲水总成又坏了,还是老毛病步进电机锈蚀转不动了,网上冲水头总成已经涨价到240一个了,自己买个步进电机(40多,死贵,没办法这个配件网上卖家不多)。测试锈蚀电机引脚电阻和新买的一样,拆开看只是转轴锈死了,清锈封胶。

电机5根线中黑线对其他4根线电阻都是285Ω左右,证明内部就没坏,只是转轴颈部锈死了,清洗后还能用。

本人通过这两台智能马桶圈的使用(分别是在2012年底和2016年底买的),发现喷水头内部阀芯密封圈漏水是个严重缺陷。对于松下这个品牌的品控来说确实不应该。好在从2016年底开始松下延长到5年保修。但是对于使用频率高的家庭来说,5年内最少要修一次。那5年之后呢(收费的话应该300左右)?所以大家不要迷信大品牌!

装上去

无奈打几个漏水孔

就是这个换向阀

就是小小密封圈搞的惨样

翻个身给您看看

看看

网上买不到哦

注意阀芯上2个的密封圈

拆下电机拔出阀芯

无奈只能根部加油延缓生锈

黑线对其他4根线电阻都是285Ω左右,内部没坏

新买的也封胶

盖子里面

拆开电机,内部没坏,就是轴根部锈死了

买个新的步进电机,死贵

网友A:
密封圈的外形没有损坏,可以用聚四氟乙烯带绕一至二圈于密封槽内再装入原密封圈,可有效改良密封不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的外形没有损坏,可以用聚四氟乙烯带绕一至二圈于密封槽内再装入原密封圈,可有效改良密封不严 ...

这种事情我也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的外形没有损坏,可以用聚四氟乙烯带绕一至二圈于密封槽内再装入原密封圈,可有效改良密封不严 ...

这个方法好,下次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就是普通密封圈,老化变型了?

网友:
用不来马桶的路过。。。。。还是蹲坑舒服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我的松下DL-EE30cwm估计也是这毛病引起的故障。时不时显示水温过高,同时热保护导致重启。

网友:
松下的马桶盖现在都在杭州松下生产,包括日本本土卖的。就算设计和核心技术和零件还是是日本的,难免也会因为使用了一些国内厂家的零配件而出现耐久度不足的问题。现在制造业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质量肯定比不了当年原汁原味的日本制造。

网友:
水管堵漏贴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楼主家里的水质不好,马桶盖前面应该安装过滤器,否则马桶盖故障还会发生,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
当时差一点就买了松下,后来还是买了本地的品牌-喜之郎,8年质保,换了一次过滤器,目前2年半正常服役。

网友:
楼主错了, 这个马桶盖的设计寿命就是3-5年, 材料的选择主是按照这个时间来决定的, 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提醒你, 可以买新的了. 要不然厂家吃什么?

网友:
感谢分享,
步进电机水阀,直流电机驱动往复式加压泵;

-- 来自论坛助手  华为 Mate30 RS Porsche

网友B:
楼主讲解的很细致,重点也很到位,从故障现象到原因,再到解决方法,很好的文章,小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解的很细致,重点也很到位,从故障现象到原因,再到解决方法,很好的文章,小白学习了。 ...

感谢你的点赞!图片看起来有点乱。我当时发帖之后看过不是这个顺序的。不知为啥几天后图片顺序都被搞乱了。

网友C:
有步进电机的链接吗?求发一个。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步进电机的链接吗?求发一个。谢了

怕有广告嫌疑,你某宝搜下:松下智能马桶盖电机坐便器配件20BYJ46 300欧 12v步进马达          37块的那个

网友:
2018年以后买的国行松下坐便盖,保修5年!

网友(2022-06-07):
确实保修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的外形没有损坏,可以用聚四氟乙烯带绕一至二圈于密封槽内再装入原密封圈,可有效改良密封不严 ...

这办法好,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