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ORX WX240开箱试用

楼主(2019-11-28):
WORX WX240双11买的,到手后简单试用。

一、优点

1、包装不错,纸盒加气泡袋加工具塑料盒。

2、整体比较小巧,有扭距调整功能。

3、附件转接及批头较多(同样批头的有两份)

4、同心度及声音都还不错

二、不足之处

1、扭距调整功能比较鸡肋,应该是根据电流来限的,很不准且不能自停。下图是三个电钻对比。

WORX240用1的扭距打不动了,

博世和百得5都打不动。
而且用三的扭距时基本上在不特别握紧时都不会停,只会打花批头或螺丝。

2、充电功能估计是很好,第一次充电时电流2A多,如果是较好的电池还好,电池差一点估计就不太好了,电流太大总会电池有不好的影响的。

这是试用不到1分钟后在电脑USB口的充电电流,如果是充电头的话一般是接近1A的。

三、小结

我应该是用¥99抢到的,相对来说这个价还是超值的,但也不能作为主力工具使用,只能用于应急使用,而且要特别注意别打花了或拧坏了。

网友:
99元购的吧

网友:
昨天干开换了电池,力量大了点,期待哪位大神研究怎么把扭矩改小点

网友:
还是机械扭矩的靠谱一些,或者是达扭矩自停的。我的万克宝是机械扭矩的,自己改造了一下,拧小螺丝没问题。

网友A:
BOSCH GO的对手来了,那么问题也来了,跟博士狗相比,哪个好?期待大家的对比评测

网友:
这个我买了个,没有电子刹车,惯性比较大

网友:
我选博世go二代

网友:
我的博世go一代能把手拧废了

网友:
小螺丝很容易被打坏螺帽,还是用机械扭矩调节的吧,力矩大了可以很方便的改小,电子自停的不好改。

网友:
我也入了一个,同心度差点,有点晃。

网友:
博世go二代及楼主的都订了。不过都退了。还是牧田的好用。

网友:
这个和博死狗兔一样,不建议你们买,不是拧到螺丝花就是扭到手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CH GO的对手来了,那么问题也来了,跟博士狗相比,哪个好?期待大家的对比评测 ...

工叔不是早就评测了吗??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看了工叔评测  买了博世go二代   因为我经常处理小螺丝 到手就改了扭矩9个压簧拆掉5个 非常好用

网友:
不错,看的也想去买个玩玩

网友:
买过,比较精致,盒子也不错。就是没刹车,会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