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英特尔535 Series 240GB;三年24小时工业机固态挂了,首次拆解~

楼主(2019-11-28):
工业机三年24小时开机,写入量应该可以,不过英特尔535存在写入放大大的问题,没升级固件。
症状是正常开机状态下黑屏了,无法开机,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找找量产工具,说不定就开出来了

网友:
按主控型号找

网友:
未见缓存。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开卡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找intel换个新的吧

网友:
intel也是精啊,低端产品舍不得用自已的flash:titter::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找intel换个新的吧

进口设备带的,有标定质保3年。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不拆还可以保修的,换良品或退款的。拆了完了

网友:
看编号应该是2016年第23周生产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三年才用24小时,还好新好新。。.

网友:
这下可以拆闪存了

网友B:
这下可以变成U盘了

网友:
SSD PRO2500路过绑定,MLC感觉可以用到老

网友:
这么好的固态都能挂,。。可见以后买的寨盘不能放重要东西了。

网友:
看到sk的颗粒,也只有笑一笑了

网友C:
这么新这么漂亮的硬盘,如果能搞好了还能再工作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这么漂亮的硬盘,如果能搞好了还能再工作十年

现在钱多难挣啊,能省一些是一些,这东西网上应该有教材的吧,尝试着收拾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么新的

网友:
应该就是固件出问题了,看下有没有升级固件,有的话升级下试试看,intel的开卡工具可能不好找,有拆颗粒的准备吧,虽然颗粒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可以变成U盘了

謝謝分享  不会变啊。。。。。

网友:
3年24小时用的也够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