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修』拆修轩虎电动车充电器又是电线问题。

楼主(2019-11-28):
『X拆修』拆修轩虎电动车充电器又是电线问题。还是同事的,要么就是不亮灯,要么就是线动动就能用,不用拆,要是不能用就已经炸了

背面浮雕的字,下功夫了

拆开无语了,这接线,只能中午用。早晚要出事

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库存找出线,换上去

记得串灯泡,哈哈哈

库存的线越来越少,以后不修了。让他们出点血,然后有机会买几根备用。
后来自己的充电器也接触不良,都没线换了。

网友:
我接触过几条使用铝电源线,那皮又是回炉做的,很容易硬化,铝芯用不久就断了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铝芯甚至铁芯的电线,弯折效果太差了,上锡之后变硬,有点晃动就断掉了。

网友:
线经常弯折就用于挂

网友:
谢谢分享。。。。。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又是领导的?

网友:
是铝线的么?

网友A:
看这板子原本的设计和做工还不错,板子上市电入口的EMI被省了,保险管空焊(被铜箔代替了?),很省料。人工焊接的部分就像刚进厂的阿姨焊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板子原本的设计和做工还不错,板子上市电入口的EMI被省了,保险管空焊(被铜箔代替了?),很省料。人 ...

看原厂的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