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相机收音效果差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9-11-28):
最近咸鱼收了台全新乐视运动相机LivemanM1,虽然不到百元但是视频和照片画质还是很满意的,感觉比之前用过的SJ5000x好很多,可能处理器和CMOS都更强的缘故,唯一不满意的是收音效果,正常情况看朋友圈视频手机音量调到50%已经很大了,这个相机视频传到手机声音小得可怜,调到100%只能听到嘶嘶声和勉强能听的环境音,是不是麦克风收音不行,能否通过更换麦克风解决问题(尽量减少嘶嘶声提高环境音,不求降低风噪),各位大神是否有过相关经验,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1-29 11:49):
借图ID: xu6965319

网友A:
这个相机会虚么?我那个SJ4000快速虚的要命。都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机会虚么?我那个SJ4000快速虚的要命。都不知道怎么办。

虚目前没感觉,主要是收音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虚目前没感觉,主要是收音不行。

看看是不是贴面MIC可以试试换电容MIC看看,如果是模拟的MIN加个三极管放大,只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贴面MIC可以试试换电容MIC看看,如果是模拟的MIN加个三极管放大,只能试了。 ...

嗯,想折腾试试,能帮忙看下板子上这个MIC是属于哪种吗,马上去找配件试试。

网友B:
音量小跟主控降噪和增益设置有关,软件层面非开发人员不易修改,硬件上可以换灵敏度较高的mic。你这个叫微机电mic,更换需要风枪,而且需要一定焊接基本功,不然温度过高时长太久会挂,另外这种硅mic种类管脚很多,不易挑选,可以用普通驻极体mic加电阻间接代换,但需要对电路测量确定脚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贴面MIC可以试试换电容MIC看看,如果是模拟的MIN加个三极管放大,只能试了。 ...

说来好笑,昨天回去拆开准备开干,发现MIC上方塑料支架拾音孔有个圆形黑色类似防尘网的东西,扯下来看感觉又不是网不透光更像是一层膜,暂且当作是防尘网吧,扔到一边装上外壳试机看看,你猜怎么着,视频竟然有声响了,我日!!!这是什么情况???对比之前拍的视频音量增加了不少,算了吧不折腾了,赶紧找了块卸妆棉剪成圆形贴在MIC上方塑料支架拾音孔上,这才叫防尘嘛,装机复原测试一切正常,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小跟主控降噪和增益设置有关,软件层面非开发人员不易修改,硬件上可以换灵敏度较高的mic。你这个叫微 ...

谢谢您嘞,涨知识了,这么一说难怪之前用过的相机设置菜单里面有音量调节(有的相机就没有,我手上这台就没有),设置到最小音量只能听见嘶嘶声,设置到最大就可以听见清晰的环境音,果然跟系统软件有关!准备入坑电子了,弄台万用表学下测量,哈哈哈...

网友C:
mems麦克风不能液体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ms麦克风不能液体清洗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