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光猫友华PT939G

楼主(2019-11-28):
中国移动定制的友华PT939G,双频千兆光猫

全千兆口

拆掉螺丝钉,卡扣一顶就开

MTK套片
MT7525

2.4G 芯片是MTK的MT7592N

5G芯片是 MTK的MT7612EN

802.11ac

网友A(2020-03-13):
补上这个版本的TTL图,连接波特率是115200,奇偶效验等默认。

网友B(2019-11-28):
千兆稳定吗?如果不稳定还不如百兆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稳定吗?如果不稳定还不如百兆将就用。

稳定还是稳定的,就是做工真的不大好。
最后一张图上看看贴片电阻,歪的。
天线馈线的海绵胶上还有一颗锡珠

网友C(2020-01-31):
你好,你这个光猫有没有SN码注册这项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4千兆口的硬件V3.0版本,据说PT939G还有一款1.0的版本,使用博通芯片组。

网友A(2020-03-11):
补充另一个版本的友华PT939G拆对比,这台是1千兆+3百兆,同样是MTK的套片组。

网口后部的布局与全千兆,明显不同。

整体布局上似乎比全千兆的电路板更工整些。系列号贴纸从原来的板号:PT937X REV1.0下方条形码,变为电路光头左边的二维码

主芯片(散热片覆盖)下方的5个并排点,似乎是TTL部分,不知道需不需要补电容和电阻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A:
补上这个版本的TTL图,连接波特率是115200,奇偶效验等默认。

登录密码是多少

网友:
用超级密码登录
账号:
CMCCAdmin
密码:
aDm8H%MdA

http://192.168.1.1/cgi-bin/abcdidfope94e0934jiewru8ew414.cgi  永久telnet

telnet用户名密码:yhtcAdmin
移动:Cm1@YHfw

--------------------------------------------------
挂了一台,多次恢复出厂设置。计划移动光猫用在电信宽带上, 未解决 loid 输入验证。
prolinecmd restore defaul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光猫有没有SN码注册这项的。

这台机器的移动版(四川省),就是通过SN注册的,没有使用LOID。尝试TTL登录,不知道用户名密码

补充内容 (2020-8-1 23:37):
通过CSDN大侠最后了解到密码和用户名:yhtcAdmin / Cm1@YHfw
激活telnet http://192.168.1.1/cgi-bin/abcdidfope94e0934jiewru8ew414.cgi

网友D(2020-08-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4千兆口的硬件V3.0版本,据说PT939G还有一款1.0的版本,使用博通芯片组。 ...

硬件版本3.0的才是博通方案,性能不错,固件中可用的功能太少太少了,只做桥接的光猫的话,千兆平台下不输任一对手

网友(2021-06-26):
MTK版桥接上传不能跑满千兆,太难受了

网友(2022-01-24):
19年产的 ,好像是博通68461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件版本3.0的才是博通方案,性能不错,固件中可用的功能太少太少了,只做桥接的光猫的话,千兆平台下不 ...

我的就是这个博通的,中兴和华为的  CPU不如这个博通吗?

网友(2022-04-08):
内存多大?闪存多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E(2022-05-27):
引用 网友A:
补充另一个版本的友华PT939G拆对比,这台是1千兆+3百兆,同样是MTK的套片组。

网口后部的布局与全千兆,明 ...

我的就是这样的,恢复出厂设置了,上不了网了。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补充另一个版本的友华PT939G拆对比,这台是1千兆+3百兆,同样是MTK的套片组。

网口后部的布局与全千兆,明 ...

这个猫能桥接当无线路由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是这样的,恢复出厂设置了,上不了网了。

后来搞好没有

网友:
哦嚯,联通定制型号叫做PT929G,四口千兆WIFI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