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萌新求教导

楼主(2019-11-28):
之前的U盘报废。。想买一块新的。。我看好多大佬们都推荐diy u盘 不知道应该怎么购买好一些?如果有大佬原因便宜点割爱就更好了

网友:
1、品牌U盘,很少有采用MLC的颗粒的了(偶尔能赶上一趟好车),基本都是TLC,甚至QLC,写入速度不如MLC的稳,寿命也不如MLC的长。DIY的可以自由选择颗粒,MLC,甚至SLC都可以。
2、DIY的U盘,基本都是采用的公版的主控方案,贴上颗粒自己量产出来的,所以只要不是硬件问题(比如烧了),掉固件,有坏块这些问题,重新量产就能救活。3、性能可以订制,想要顺序写入快,可以采用银灿IS903配MLC颗粒;想要4K性能跑WTG,可以采用SM3281或3280主控,或者买无奈的3350,不差钱的话,还可以选固态U盘;想要长寿命,SLC的也可以DIY,10W次擦写寿命,可以当传家宝。

网友A: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闪存坏,而是主控或者周边零件坏了
个人建议需要保修还是买品牌U盘,例如闪迪三星
如果不需要保修,自己可以折腾,那就买DIY,品牌固态很少能自行量产的,只有DIY能自行量产修复
如果对数据重要的,最好自己买多个机械硬盘,或者磁带进行冷储存
一分钱一分货,放到哪都是个理
顺带一提,新出的台电锋芒PRO是闪迪MLC,主控是3269,不是群联的2251-09,可以考虑一下
群联主控,特别是2251-09,能不考虑尽量不考虑
目前不看脸能必定买到MLC的价格优惠的只有台电锋芒PRO,当然更贵一点的就lankex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闪存坏,而是主控或者周边零件坏了
个人建议需要保修还是买品牌U盘,例如闪迪三星
如果不 ...

首先感谢老哥的回复。。。
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去狗东看一下了  lankexin和台电的那一款没差多少价格啊  我看的是lankexin3.0什么枪灰色的那个

第二个问题是  这俩个U盘也可以支持量产的吧。。。

第三个问题是  我看DIY的U盘在闲鱼的价格也不低  和品牌的价格基本上一样了。。甚至有的比这俩个牌子的还要贵一些 是在不是很懂为什么。。。

(小白一个。。。做的话 我估计我是做不了了。。。还是买吧  就是现在在考虑是搞哪一款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老哥的回复。。。
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去狗东看一下了  lankexin和台电的那一款没差多 ...

lankexin那个不清楚,台电那个锋芒PRO是可以量产的,慧荣3298 3269在坛子里有不少的案例了
DIY U盘有便宜也有贵的,只是看你需求,还有愿不愿意找,贵的大多数是3280,3281.IS903的U盘,还有MLC
天猫也有卖,但是个人建议京东买,京东的台电是五年换新,天猫的是一年换新四年质保,店倒闭了你还得自己寄回去给台电广州售后,不怎么值得,如果运费问题,你可以直接买128G的那款,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的
不过价格的话,现在可能贵10块,昨天还是前天锋芒PRO 128G是79,可以等双十二有券有活动再买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kexin那个不清楚,台电那个锋芒PRO是可以量产的,慧荣3298 3269在坛子里有不少的案例了
DIY U盘有便宜 ...

感谢老哥的详细解答。。。我关注一下成品的吧。。。小白不怎么懂。。。还是售后合理一点。。。我再去查查那个lankexin的咋样。。。实在是不怎么喜欢那个墨绿色。。。

网友:
台湾电梯厂的盘最好不要碰,运气好的例外,想翻车的例外

网友B:
直接买台电锋芒64G就可以了,我已经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台电锋芒64G就可以了,我已经买过了

我也下单了  在找两场工具了  买了两块128g的

楼主: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AATORZ7DKFQ4HI9H

设备供应商: Teclast
 设备名称: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71205-3AB
闪存识别码:  453CA5937E51 - SanDisk(闪迪) SDTNRHDMC-128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网友:
diy就行 读200 写放100的足够用了
就几十块的样子

重要数据放硬盘和u盘 一样一份
舒服用吧
不过u盘怕摔
所以 主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