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双十一买的单开双控开关

楼主(2019-11-28):
红包买的,包邮我们这的东西不多,这个还不错就赶快拍了一个,只能拍一个。

包装一般气泡袋

里面塑料袋简单包装

灰色加上其造型感觉有点神秘,实际质感很普通,没想象的那么细腻,不过无框前面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背面

螺丝和线夹都是铁的

拆下前面板,下面一翘卡子就来了,安装时必须要拆的,底板是铁的,挺结实。

抠下开关按钮盖,

看看按钮盖里面有绿色荧光指示条,应该是储能式的,光照一会暗处看就会有荧光,方便找开关位置,

从面板上撬下开关体

撬开开关体底盖,磁铁把线夹吸住,动,静触点及连接片都还是铜的,触点臂上润滑脂还挺多

后盖和开关拨杆,拨杆内有弹簧

漂亮的铁镀铜线夹

(End)

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还不错。这开关我家里只装了一只。

网友A:
不错,你那里包邮都是赚
没牙膏不能挤,有牙膏又挤不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那里包邮都是赚
没牙膏不能挤,有牙膏又挤不了,唉!

呵呵,是呀,邮费贵不说,还麻烦,据一顺风快递员说只要有电线的都算电子产品,工特殊标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呀,邮费贵不说,还麻烦,据一顺风快递员说只要有电线的都算电子产品,工特殊标记。 ...

好悲催啊。。。好多东西买不到!

网友C:
接线端子质量看着不错!

网友:
铁镀铜好吧好吧,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悲催啊。。。好多东西买不到!

是呀,经常看你们买的都着急,前几天取快递没开门的时候,从三楼门口排到一楼大门外,外面站的还要挨冻,上班开门后在楼上S形排四队,这几天每次去最快要排一个半小时队,慢了要两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端子质量看着不错!

看着挺亮不过是铁的,不过连接片是铜的。

网友D:
现在这类做工还不错的开关插座网上促销的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类做工还不错的开关插座网上促销的还挺多的。

是这样,天天都可以看到

网友:
主要部件还是铜的,日常家用足够了。

网友:
有一句网购和快递行话:江浙沪包邮哦!所以,真心同情一下朋友,买东西邮费伤不起啊!要么就一次多买几个,省邮费。

网友(2019-12-28):
小功率用用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