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友好-小白入门画PCB打板教程-TP4056X充电板实战

楼主(2019-11-28):
老鸟误入的话可以关闭该页面。
新手可以稍微看看哈。

本人小白,业余选手,非电子专业毕业,非电子行业从业。
其实谈不上教程,简易操作,记录学习过程,轻拍勿喷。
哈哈,话不多说,实战开始。
选TP4056小板实战一是因为用量大,布局很有代表性,
二来是因为最近红包掳了几十片该芯片没处使。
第一步打开EDA软件,我这里用的是嘉立创本地版,网页版也是一样的步骤。
选择好元器件,分散排列到画布上。

第二步连线,鼠标一顿连就行,就是电气工具第一个按钮。

第三步,检查无误,保存文件,点击上方的原理图转PCB。

第四步,自动跳转到PCB,看到原理图的芯片和元件变成焊盘。
默认是编辑顶层,红色标记,还有蓝色底层,黄色丝印。
这三层是常用的,一般单层板的话选其中一层就够了。

PCB画布网格单位是mil,英制单位,我还是习惯mm。

在画布空白处右键画布属性,改成mm

鼠标拖拽元件到框内,依次排列,这个框就是PCB板子的物理边框

拖完之后就大致排列布局一下,元件尽量靠近相连的引脚,减少布线的长度和难度。

继续优化排列位置

到这里发现一个小问题,R3连到了VCC,其实也没错,但是连到芯片的V+更加好,因为这样便于布线。
要么回到原理图改,要么在PCB上直接修改网络,我偷懒选了后者。

强制改成了U1_4网络,也就是芯片4号引脚

这个时候发现元件编号丝印字符太大,挨个改很麻烦,选择其中一个,然后右键查找相似就行。

这就全部改小了,看着清爽一些

然后就是布线,同样是PCB工具的第一个按钮,鼠标连线

要是嫌麻烦,可以选择自动布线工具,点击一下就行

这样就全部自动布好了,是不是很方便。
有时候自动布线不给力,是网络原因或者是元件布局不合理导致的。

这里看到有一根蓝线,这就是底层的线,自动布线绕不过去,只能过孔飞线。
因为C1也是连到Vcc的,不是芯片的V+,所以布线绕不过去,这也是前面改R3网络的原因。

就是这根灰色的线,需要改网络

改完C1的网络布线通过,单层就够了。
芯片背部焊盘加过孔矩阵导热,这个就是点击几十次鼠标放置过孔,也可以用矩阵排列。

接着就是加粗电源和地线,锁定焊盘过孔,防止移位。

这一步是铺铜,把板子空白的地方铺上铜,加强散热,减少干扰。
高频板子据说很有讲究,这种简易的电源板其实无所谓。
铺铜默认是GND网络,实际可以自右更改铺铜网络。
铺铜的快捷键是E,也可以在菜单中选择,鼠标划拉一个封闭的多边形就行,这里以板子边框为例。

选中铺铜,直接在右边的属性框更改就行。

这里改成C1的网络,也就是芯片的V+,看到铺铜布局发生了改变

铺铜的边框其实是由多个点来界定的,可以直接编辑点的坐标实现

切换到板子底层,铺铜GND网络,实现芯片底部散热

这是板子背面的效果,热量通过底层的铺铜导出

正面不铺铜的效果,板子基本成型了

重新给正面铺铜,加强散热,板子的面积还是很小的

预览板子的效果,跟实物比较接近了。

鼠标拖拉旋转效果

确认无误就可以输出制造文件交给工厂打板,也可以源文件直接给嘉立创,5块钱便宜啊。

输出Gerber制造文件压缩包,里面是各个层的源文件。

这是工厂下单的预览效果

学这个EDA软件上手五分钟就够了,作为新学者,本小白觉得还算简单。
软件有时候会卡住,不知道是不是i5处理器+4G内存不够用呢?
这是画的Cree灯珠的板子

圆形给手电筒用。

最后传上输出的制造文件方便学习交流用。不足之处望各位批评指出,谢谢围观。

再预告下一个好玩的项目,LED 5路调光模块
哈哈,坛友开发的,提前预告一下。

网友A:
力创这个软件比ad清爽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创这个软件比ad清爽好多啊~

哈哈,谢谢专家捧场,这个软件比较简单,所以。。。。出于商业利益,这个软件不让无缝拼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专家捧场,这个软件比较简单,所以。。。。出于商业利益,这个软件不让无缝拼版。。。 ...

一般diy双层板这个软件看起来足够了,5分钟能学会的软件应该易用性不错,貌似最近限额厉害,基本上不来几趟加不上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iy双层板这个软件看起来足够了,5分钟能学会的软件应该易用性不错,貌似最近限额厉害,基本上不来几 ...

嘿嘿,确实挺容易学会的。也是头一次被限额哈哈,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确实挺容易学会的。也是头一次被限额哈哈,开心

刚学了个突破限制的招,看来是有效的~

网友B:
前段时间英文版AD做pcb,真是要了我的命。隔段时间不用又忘记了。

网友C:
请问楼主软件哪里能下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专家捧场,这个软件比较简单,所以。。。。出于商业利益,这个软件不让无缝拼版。。。 ...

这软件可以拼版的,是拼版下单要收费

网友E:
不错不错,合适入门
但牙膏不让挤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我也是野生的电子攻城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英文版AD做pcb,真是要了我的命。隔段时间不用又忘记了。

哈哈,看来是新版没有汉化,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软件哪里能下载

立创EDA的官网,免费,度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软件可以拼版的,是拼版下单要收费

没错,这个拼版是那种收费的。用其它软件可以无缝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合适入门
但牙膏不让挤了

见笑了哈哈,简易入门

网友F:
谢谢分享,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挺详细的

谢谢捧场,哈哈,瞎折腾一下

网友G:
EDA我也试了一下,简单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EDA我也试了一下,简单的还行。

是的,一般搞点小的够用了,复杂的还是上A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安慰宝岛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