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SSD有一个闪存裂了一个角不认盘了,还能怎么救吗?

楼主(2019-11-28):
256的SSD,主控是MARVELL,闪存是东芝的4颗,但是有一颗的一个角裂了,现在上机发热不认盘,请问还可以改成小容量一点救回这个SSD吗?

网友A:
先手磨机慢慢从表面磨  看到晶圆就停,认真观察晶圆的形状如果是好的  恭喜还有救,自己可以重新封装;要是也缺一个角 没关系,放上502,留它一个全尸。

网友B:
除了502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

网友:
换板吧,用原板子要掏大概几十万的授权费用好像。还要换片闪存

网友:
千萬別聽他們的
一本正經的說:
用AB膠吧,用502滲透性太強了。

网友:
楼上的全都是忽悠你的,楼主,千万别听啊。
手磨机,502,AB胶这些都得花钱买,如果修不好,就白买了。
你用面粉,自己打点糨子粘上就行了,就算修不好,也不浪费,糨子还可以喂鸡,喂狗。

网友:
就不能把裂开的芯片用风枪吹下来,找一片测试板焊上看看芯片有没有挂么

网友C:
闪存晶圆比塑封体只小一点点,这种缺角,晶圆早挂了,没救了,另一颗闪存应该是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 用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可以拯救,你地址发给我 我这里有专用的胶水 卖给你 你粘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手磨机慢慢从表面磨  看到晶圆就停,认真观察晶圆的形状如果是好的  恭喜还有救,自己可以重新封装;要是 ...

认真的还是T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502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

502粘回去也行?有类似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晶圆比塑封体只小一点点,这种缺角,晶圆早挂了,没救了,另一颗闪存应该是好的 ...

意思是硬盘没救了是吗?只能拆FLASH用了吗?

网友:
新的不香还是新的不爽?

网友:
磨开了飞线吗?。。。。讲真这个没救,换颗粒吧

网友:
拆颗粒换板吧,这主控没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502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

你懂个球啊

网友:
你懂个毛啊?

网友:
手磨机不好用,气磨机 (気持ちいい, KiMoChiii) 比较好用

网友:
没救了,拆颗粒,剩下三个好颗粒,自己买主控板,一个焊64G的U盘,两个焊成128的固态算了。

网友:
咋就搞成肛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