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UIXE爱唯克思R1020充电宝拆机,液晶断笔划了

楼主(2019-11-28):
充电宝,某人 @q9979 不务正业不认真卖小米充电宝,还给我寄这个过来

后面,说是聚合物的,1w。不过这个比18650电池轻多了,可惜不支持qc,只有0.5卢的充电和1卢放电

上面,2口出,一个没啥用的液晶

撕开面板,拆掉螺丝,尖钳夹住两个u口中间拉出面板

出来了

液晶可以拔掉

看看升压板

好小的芯片,这是升压的?科技发展厉害,充电宝里面能做到那么小了。

这一堆锂电池保护芯片?不是8205和dw01烂大街方案

独立小板4057充电,,,,能有1a?

看看液晶

单片机。实际把这个小板拔掉之后,单独升压板是没有输出的。。。。

电池白板

啥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在青稞纸下面,不好撕开就不撕了

里面没啥东西,正常来说是拆了屁股然后推电池出来,我直接拉出来的

一团糟。最后做了放电容量测试,5v升压后实际出来容量7000多点。用那种傻瓜电阻负载的,表显示4.8v1.8a

装回

网友:
7000多也还行,能冲两次手机了

网友:
手里有个充电宝,也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的集成度提高了,好像最低成本的是三合一芯片方案,好点的可以在一颗芯片里集成双向同步整流。我以前网购的几个充电宝套件,也有两三个缺笔画凑合用,百分比估计根据电池电压显示。估计只有百元极品充电宝套件,才有电池容量计芯片。

网友A:
你弄伤了显示屏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伤了显示屏的引脚

毛线!就是应为缺了才拆开的,想压一压以为虚焊。结果不是

网友B:
比小米的好,有双口输出

网友C:
感觉充电宝+液晶屏真心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小米的好,有双口输出

并不比小米好。小米的也有双口,还能q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充电宝+液晶屏真心鸡肋。。。

这个液晶屏是真的没用。上面还有5v2.1a和5v1a两段,不过我就没见那两段亮过,都是百分比和in、out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