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0元DIY 42寸电视120HZ屏幕改装显示器

楼主(2019-11-28):
42寸电视机,之前屏幕花屏,不知道是屏幕坏了还是主板,或者是逻辑板坏了,放了很长时间,后来听别人说是屏幕坏了,我就把主板电源板都卖了!

对方买到之后故障现象和我的一样,这才知道是屏幕没坏!

由于电源板,主板都特别贵,一直没有弄,后来想要驱动一下玩玩买了LG专用lvds线,找了很多方案,才发现,原来这是120HZ的3d屏幕如果用普通lvds驱动还需要买120hz转接板(成本大约40-60元左右而且还区分三星屏和LG屏)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也曾想过去咸鱼找类似的电视板子,整套大约100元左右,但是屏幕不是一样的

后来就想有没有一种成熟的万能驱动方案,于是就对找到了这个专门驱动捕鱼机游戏机用的驱动板,某宝大约100元左右,超出我的预算

于是有在咸鱼搜索了一下,找到了一个拆机的,经过询问可以驱动1920*1080的我的屏幕,价格是55元(成本下降了)

5天以后收到驱动板,接下来就是电源问题了,用了一个普通显示的废旧电源板,接出12v  5v,其他不需要

驱动板5v sb和5v 直接短接就能工作了,此时可以看到有暗影,屏幕也打满了,接下来就是驱动背光led了(大部分问题出在这里了),一开始用了驱动笔记本那种小的led升压板,还没点亮直接就烧毁了,看来这个背光功率太大了,于是,先从网上找到屏幕的资料,查询了一下背光线路,双11买了几个功率略微大一点的led升压板(12左右一个),接上12v虽然能点亮但是一直闪,达不到完全点亮状态,可能是12v供电不行,于是又用了2个打印机上拆的24v电源只有0.45a结果还是闪屏,拆掉一些背光模组只驱动一部分还是不行,怎么办难道必须买一个电视机电源么

后来灵机一动,20v应该也可以,电压输入范围是12-45v呢,于是采用2个笔记本电源的方案,驱动背光电源,如果全都点亮的话大约需要4A以上的电流才行,我的万能电源勉强够用,但是只驱动一半的话大约3A左右,这样的话背光可能不太好看,等有机会再弄一个电视机电源和大功率的升压板再进行改造

驱动以后不是特别完美,凑合能用,扔掉我那个27寸的显示器,换上这个42寸的就是爽,黑色背景不是很明显亮度差异,白色背景比较明显

楼主:
中间过程中,其中一个led升压板反复烧毁(主要是乱接电源),有时候还得修它,有时候修完了,吹掉一颗电容反而没一会儿又烧了,反反复复竟然还学会修升压板了

网友:
DIY就是折腾,折腾才能学技术,折腾有理!

网友A:
两个电源串联用吗?

网友B:
这么大显示器真的好么,眼睛看得过来么

网友:
贵在折腾,支持一帖。

网友:
屏幕这样看着累,还是用新的比较好

网友C:
电视机的屏幕并不适合用来做显示器,因为显示器是近距离看,屏幕上的点距很小的,而电视是远距离看,点距很大导致近看会很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串联用吗?

我这里是独立用的两个电源并没有串也没有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显示器真的好么,眼睛看得过来么

还行,用来看电视,看股票,看视频离远了就全屏离近了就不会放大到全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的屏幕并不适合用来做显示器,因为显示器是近距离看,屏幕上的点距很小的,而电视是远距离看,点距很 ...

diy成电视成本可能高一点120hz的板子都不太便宜,此电视主板360,电源板180

网友:
这么大的显示器,得坐多远看啊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赞楼主。

网友:
那么大的屏只有1080p是不是难看了点,我感觉32寸1080p就已经很难受了诶

网友:
显示器和电视机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能接入电脑使用,可是那个细腻程度完全不一样

网友:
如何搞定那些不同定义的接口线,才是技术难点!

网友:
收藏,我手上有两台电视,都是电源板出问题,这个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所谓的原装的现在基本都是维修后放出来的

网友:
自己修好了自己用呗

网友:
用桌面扩展,接32"的创维CCFL电视,粗糙,但是看电影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