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汽车钥匙改装成木头无事牌

楼主(2019-11-28):
汽车钥匙天天随身携带,感觉个头太大,车子是感应开门的,上面自带的机械钥匙根本用不上,看到网上有把钥匙改装的,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尺寸,倒是有几家可以3d雕刻做成红木的,价格又太高,想买些木块回来自己手工雕刻,手头又没有电磨之类的,靠纯手工雕刻也不可行,想到了手里有些三合板,就试试改装一下

具体做法是将2mm的板子裁成和钥匙电路板差不多长的,作为两面盖板,侧边裁成3mm宽的小条,用作为边框

主要是这种板子软,用美工刀就可以裁切了,正面版画好按钮空和灯孔

掏出孔后把遥控按键和灯留出来

再裁一块板子,把按钮部分的表皮一层揭掉,(模板是三层结构,去掉表皮一层,再将中间一层按钮部分挖断,这样利用第一层板的弹性可以按动按钮)

边框部分用白胶一层一层粘合垒高

电池盖子上的电池和放触点的木条502胶水粘牢

电池盖子组合好的样子

合体后,再用砂纸打磨出圆角

钥匙体积小了3/5的样子

2mm的板子,led灯孔的位置,把三层板子上去掉两层,剩下一层板子1mm都不到,可以透光,这样一个木质无事牌钥匙完成

后记,在粘边框的时候忘记预留线孔,否则挂个绳扣在上面装饰更好看,现在再打孔控不合适了,木头太软
最后,本来想磨光上蜂蜡的,用了别的板子测试,怎么磨都面都很粗糙,这种材料表面就多孔,估计也无法磨成光滑面,试着直接上蜡,都被吸收进去了,表面依然粗糙不发光,暂时想不出来别的办法,大家有好的建议没?上液体木蜡油?

网友:
没有打手绳孔

网友:
有想法,有能力,支持

楼主:
是的,当初胶粘边框的时候预留就好了,现在边框感觉不适合再打孔了,材料太软

网友:
用水晶胶不是更好吗?

网友:
选木头很关键,一定要用红木或硬杂木,做出来的才好看,有档次,也没白费心机。

网友A:
换电池咋办?再拆开换好电池装进去粘起来?

网友:
应该用海南花梨木才能配上楼主的手工

网友:
在按钮位置画上开关锁和后备箱符号就更漂亮啦。

网友B:
按钮位置用激光打印一下烧出黑色符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位置用激光打印一下烧出黑色符号哈哈

如何操作啊?正想着怎么画记号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咋办?再拆开换好电池装进去粘起来?

我上一块电池快三年了还能用,这次做钥匙特意换了一个,能用两三年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操作啊?正想着怎么画记号不掉的

找找激光雕刻机,把功率调好,可以任意刻画图案

网友C:
楼主好,我这Mac用户看不到图片,有个提示,flash被禁用,我知道Apple早禁用flash

或者论坛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请用Windows系统的告诉我,图片你们能看见吗?

网友:
牛人,闲人,有钱人.
这东东如果丢在地上,也没人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我这Mac用户看不到图片,有个提示,flash被禁用,我知道Apple早禁用flash

或者论坛应该解决这个问 ...

应该说apple不推荐使用flash,只是被禁用 可以重新启用的 百度下

网友D:
这种木头耐用性不行,很快就按破了,还是找雕刻机用红木做一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木头耐用性不行,很快就按破了,还是找雕刻机用红木做一个更好

主要是没钱弄红木的,这个按钮基本不会去按的,这个钥匙装身上,只要靠近车门,按一下车门上的按钮就能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钱弄红木的,这个按钮基本不会去按的,这个钥匙装身上,只要靠近车门,按一下车门上的按钮就能开 ...

红木边角料非常便宜,主要是抛光上清漆后完全不同的感觉,另外建议激光雕刻手机号码上去,我们这经常捡到车钥匙,找不到车主,有号码的话别人捡到可以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