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AP1200GC-PoE/DC吸顶式AP拆解

楼主(2019-11-28):
拆个TP-Link AP TL-AP1200GC-PoE/DC

网友:
第一张图好看

网友:
TL-IPC43AN-4 300万云台无线网络摄像机 找不到有人拆过,
想知道里面用的是不是M12接口的镜头,这个摄像机只有4MM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改个2.8MM的,

网友A:
245元,还用高通倒没改其他方案。。。
没用大面积铝型材散热
就是整机9.4W。。。比13XX吸顶低
比17XX吸顶更低。。。。发射功率应该小了一些

图片5不是1200吸顶的。应该搞混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5元,还用高通倒没改其他方案。。。
没用大面积铝型材散热
就是整机9.4W。。。比13XX吸顶低

图5是TL-AP1908GC-PoEDC

网友:
原来单元也用过这玩意

网友:
比我手里那个杂牌的好多了。

网友(2020-02-21):
几百块的东西这么简单

网友:
看图片是4个5G天线吗?

网友:
看着用料挺好呀

网友(2020-04-20):
像这种AP可以刷机吗?

网友:
不错喔,,比新版MTK的好很多

网友:
AP1200GC 和 AP1908GC 买哪个信号更好啊

网友(2021-05-16):
这个功放是啥型号没看清楚,实测信号穿墙比1908强吗?装了3个1908,实测信号不是太理想

网友(2021-11-27):
老哥能不能详细拍一下ap1908gc主板细节?谢谢

网友(2022-01-17):
这射频输出的走线迷一样的,商用真心觉得TP跟大厂有差距,好好的一个方案9563+9886被 TP玩成这个卵样

网友(2022-11-07):
不知道新版的怎么样

网友(2023-07-29):
tp的做工后期缩水很厉害的,稳定性只能算一般,办公室使用了两个,平时无线终端也就是20个左右,一个星期不重启,就有问题,连上网,没数据流量,非要重启一下才可以,最烦这种货,我用垃圾路由刷的集客,随便用一个月不重启,照样跑得欢快,按理说,tp实力应该比人家强,固件更稳定才对!实在是不敢恭维,现在一提到tp就脑壳疼!

网友(2024-04-24):
这款支持KVR吗?就是TP LINK的快速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