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媳妇的电震动眼霜精华并更换电池

楼主(2019-11-28):
对于我这种粗糙的老爷们来说,对于女性化妆品真的一点不了解,第一次看见一个霜乳还带震动功能。
这不,要不是换电池,还真没机会接触

两支眼霜精华乳,一支黄色的,一支黑色的。黄色的带开关控制,黑色的是触摸控制。
这次是黑色的没电了,随机带了备用电池,那就拆解吧

触摸控制很简单,要同一个肉体,同时触碰到中间环处与出乳的头部
下面开始拆解

两只精华乳的外观,这种是可重复使用的,用完重新灌装就行。

随机带的备用电池

黄色带开关的

黑色的没有开关,肉体感应控制,其实就是个回路

品牌,家里亲戚代理这个品牌,所以我们要支持下

中间白色绝缘,两头是金属镀膜导电,头部圈圈接触眼袋部位,中间接触手指

下面开始拆,先拧开,分成两部分,电路在头部

看一下头部内部,内部有受力结构,小孔是眼霜精华导出管

拔下套套,漏出内部结构
看到电池安装的部分了

正面照片看一下

有一颗螺丝固定,应该是两个部分能打开

后面

侧面

从小窗可以看到精华导管

拆下电池

电池好像怀孕了

顺便把上边小盖子拆下

看看内部结构

电路板不复杂,没什么用处就不跑图了

测试下线对应的点位

再看看两个电池

没电的电池的确胖了很多

看下没电的电池电压,只有1v了

好了,换电池,装机

媳妇的电震动眼霜精华又可以震动了,完贴

网友:
给点个赞,好奇怪的玩意,头一次见

网友:
又是什么高科技?震动好像对视网膜有损伤哟

网友A:
直接看成媳妇的震动棒。

网友:
只能说女人容易被化妆品及周边忽悠
等牙膏ing

网友B:
这个震动器是不是有多重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成媳妇的震动棒。

还好我仔细看了下

网友:
看成震动棒了,不过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震动器是不是有多重用途?

可以有,但不是必须有

网友:
眼霜,带振动有啥实际意义?只是为了提高身价,多卖钱吧?

网友:
可以用在其他方面

网友:
这玩意好用么

网友:
使用的应该是空心杯电机,这种电机很省电

网友:
给她改成锂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成媳妇的震动棒。

cnm你个变态

网友:
居然是这种纽扣电池,耗电很快哈

网友:
我不会CNM的,你M还是给那个去C吧。

网友:
还以为是拆震动棒呢,呵呵

网友:
这电池能震动多久啊?

网友:
智商税。成本增加5元,售价增加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