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问个芯片sot23-5,丝印SQ3EA

楼主(2019-11-28):
如图中照片

网友A:
这个可能是3.6V输出的线性稳压器,型号SGM2036-3.6YN5G

网友:
找不到的,只能自己跑电路,看通哪里的,看边上元件像是供电的

网友:
R1122N301A
RICOH _ LOW NOISE 150mA LDO REGULATOR
150毫安的LDO,应该是这个了

网友:
熱心會員,
想加分,有牙膏但是不讓刷。。。

网友B:
几伏输出的稳压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伏输出的稳压芯片呢

应该是3.0V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3.6V输出的线性稳压器,型号SGM2036-3.6YN5G

这种可能性也有,具体看后面芯片的供电是3.6还是3.0V,好像引脚定义跟理光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个。2脚连在gnd,3脚没有电压,1脚3.85v,和你提供的引脚图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能性也有,具体看后面芯片的供电是3.6还是3.0V,好像引脚定义跟理光的不同

1脚3.85v,2脚gnd,3脚没有电压,4脚1.83v,5脚1.44v,和3.6v输出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的原因?